[综合] 单板机 LED 数码管亮度问题

楼主(2024-01-29):
大家好,如图所示单板机,板子上写的 工作电压是 5V ,但使用 5V 电源供电时,数码不是非常亮,白天需要拉上窗帘才能看得清楚。

开始怀疑电流不够,使用 5V 2A 开关电源 和 5V 1A 线性电源,测试效果一样,自然光下 LED 各段二极管是否点亮对比不是很明显。
改用 6V 电源后,就非常亮。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本来设计就是这样,还是哪个元件老化导致的。
谢谢!

网友A:
元器件老化,我有LED拆机件和新买的,5V工作电压,都是1k的限流电阻,新买的明显比拆机件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器件老化,我有LED拆机件和新买的,5V工作电压,都是1k的限流电阻,新买的明显比拆机件亮很多 ...

是 LED 老化,还是 解码电路元件 老化?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限流电阻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限流电阻大了

板子没有打动过。感觉用的 LED 是普通亮度的,不是 高亮 和 超高亮的。

网友C:
肯定老化,把限流电阻换小点加速老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老化,把限流电阻换小点加速老化试试

具体是 哪个元件老化?

网友D:
LED老化了,改成6V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更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老化了,改成6V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更老化了

哦,那我就先用 5V , 谢谢!

网友E:
给数码管上贴个暗红色透光的塑料片应该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数码管上贴个暗红色透光的塑料片应该有效果。

谢谢!抽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LED老化了,改成6V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更老化了

可以更换新的,价格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