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目前最好的漫步者音箱R1000TC_DIY升级方案

楼主(2024-01-29):
最近收拾杂物,在车库翻出个老音箱,漫步者R1000TC,2.0的有源音箱;外观还可以;声音听感一般;

这个是我2000年买第一台电脑时候买的,广埠屯电脑大世界;扔了可惜,用了10几年还是有感情的,
感觉现在的显示器自带音箱声音不好听,干脆改造升级一下;网上看了一下,改造方案挺多的;

有改无源音箱,有改喇叭的,有加分频器的。。。。。
我研究了一下,这个音箱喇叭偏硬;声音素质一般,高音不脆,基本出不来;功放和变压器小,推力不够;
为了不做大的投入,决定只改功放,电源,不改喇叭;换喇叭成本高,可能还不匹配;
看到网上带蓝牙的数字
D类小功放挺便宜的,功率号称100W;还带蓝牙;不错就买它了,38元搞定;

小分频器挺便宜的,手欠买一套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拆和装

拆完后发现,原来背板开孔太多,没法利用;万能淘宝定了两块1.5毫米铝板;按照原尺寸订货;
开孔先测量,后在CAD上画出;1:1打印后,比较一下实物安装没问题,就自己开孔

装完后各种连接线;插头

接完后试听,插上12V5A直流电源;连上蓝牙;效果比原来强不少啊;最棒的是这个功放有USB声卡功能;
直接插电脑USB上,USB——DAC;播放无损HIFI女声和低音;挺棒的;我不是发烧友;形容不出来;但是这个效果我觉得挺满意。。。

网友:
鸟枪换炮,皮还是那张皮,内脏都换了一遍。

网友:
老的模拟功放电路是可以淘汰了

网友:
谢谢分享有一个回来也改一下

网友:
再淘一对惠威的喇叭,效果就更好了

网友:
喇叭本身素质还是不错吧。

网友A:
改造后脆高音出来了吗?

网友:
相信我,只留着外壳,其他全换了是最优选择

网友:
工程有点大

网友:
有想法,有行动,有效果,有成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造后脆高音出来了吗?

还是不脆,高音喇叭素质太差;低音和中音很好了

网友:
原来背板开孔太多,没法利用..............其实可以利用,在这个背板上,粘一块合适的胶板即可............

即使你后面买的铝板,螺丝开孔量也多,并不美观

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加个6脚2档钮子开关,既可以保持原功能,也可以把喇叭切换到音箱底部的接线柱上作为无源音箱外接功放。

网友:
原来是 什么  如果是1521款的 还是相当好的 好好的模拟功放块 拿去改数字功放  你这简直就是: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看下我这套音箱的拆机贴 拆个22年前的漫步者r1000tc用的竟然是(TDA1521)大惊喜啊

网友:
动手能力非常强,  赞。
麻烦编辑一下冗余重复图片,谢 ~~~

网友:
牛人,不愧是大师

网友:
等于新做了一个!

网友:
D类无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