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 USB 3.0 hub 逻辑上真有两个控制器

楼主(2024-01-29):
手中一个普通 USB 3.0 hub

控制器 GL3520
看到规格书上写着 MTT
同时此前听到群友说 USB 3.0 hub 逻辑上是两套控制器

于是打开 UsbTreeView 软件,验证一番

可以看到 确实是 MTT

同时出现两个 hub,一个对应 USB 2.0
一个对应 USB 3.0

而 USB 3.0 控制器不存在 MTT 一说
因为没有转换

感谢

网友:
不是很明白,usb2.0还需要转换吗?

网友:
主要是自适应低版本的设备

楼主:
TT 是 把 USB 1.1/1.0 向上转换成 2.0
但 3.0 控制器不会把 2.0 向上转

网友A:
我以为拆开看芯片了呢

网友:
usb3.0有三对数据通讯线路,分两个控制器比较方便吧

网友B:
就是这样,USB3.0接口向下兼容2.0,是因为里面集成了一个2.0接口,握手3.0后就不用2.0那部分传输了。所以有的便宜3.0HUB只支持一个3.0接口,就是从那里引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USB3.0接口向下兼容2.0,是因为里面集成了一个2.0接口,握手3.0后就不用2.0那部分传输了。所以有 ...

没错,这种便宜HUB的3.0口其实是直通出来的。
另外在我的台式机上安装这种便宜HUB,能正常识别,但是同时使用2.0口和3.0口会出问题,不知道是这种机制本身的缺陷,还是HUB主控跟主板控制器之间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USB3.0接口向下兼容2.0,是因为里面集成了一个2.0接口,握手3.0后就不用2.0那部分传输了。所以有 ...

你说的那种,在这个软件中,只会出现一个2.0 hub 对吗?
3.0 设备只能插在特定某个口上,且软件中 3.0设备显示成直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拆开看芯片了呢

拆开过,只是没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种,在这个软件中,只会出现一个2.0 hub 对吗?
3.0 设备只能插在特定某个口上,且软件中 3.0设备 ...

对,这种只显示一个2.0HUB

网友:
主要是为了向下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