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熟能生巧,14500小手电无损拆,测试和修改电流

楼主(2024-01-29):
一个多多的新号,莫明其秒的多了四张5元券,就撸了四个垃圾手电,价格分别是0.58,0.98,0.98,0.8。关键是收货后评价各返1元微信现金,越来越先进了啊。
目前收到三个,都拆了测下电池容量,容量预计明天出结果。估计不会超过300mAh。
之前的暴力拆,把变焦头拆破了,这次有经验了。
先用摄子把硅胶按键扣出来,然后用螺丝刀插进孔时一撬就把屁塞搞出来了。

接下来把侧灯的透明罩扣出来,很容易。把侧灯抽出来。
把电池抽出来。
然后用摄子插进桶里,顺时针转动就把灯头拆下了。很简单的一个扣。拿下灯头,一顶灯板,透镜就能顶掉。

看起来差不多,不过PCB的方案设计不一样。

两个紫色电池的是单IC方案,用的YX8284,实测充电电流570mA,4.2V时高亮500,弱亮130,COB电流440;3.7V时高亮320,弱亮85,COB电流276。
灯板很烫,散热不行,由于比较热,工作电流逐渐升高,高亮长时间工作估计用不了多久。
这个方案不太好,不方便修改充电电流,非要改只能在输出端串二极管。

蓝色的是双芯片方案,充电和LED驱动是分开的。
LED驱动IC丝印是BAVAh,型号不详,充电IC丝印57DF,应该是5057充电芯片。
蓝色灯是高亮,爆闪,两种模式。
充电电流489mA,有限流电阻,可以方便修改充电电流,板子设计了两颗充电指示LED的位置,实际只贴了一个红灯。
4.2V时高亮电流440mA ,COB电流400;3.7V时高亮280,COB电流260。
高亮也是非常烫,散热不行。

两种方案输出端都有2R7的限流电阻,可以修改灯的工作电流。

网友A:
买这么多辣鸡手电,还不如买个好点的金属壳的

网友:
不换电池,续航不够啊

网友:
14500容量是个问题,标准容量也放不了多少电

网友:
用处不大,我的一个金属的已经换过几个电池了,外壳都包浆了。

网友:
还不如买几只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这么多辣鸡手电,还不如买个好点的金属壳的

消耗优惠券,不用浪费了

网友:
价格摆在那,一般用用还可以。

网友:
前段时间 我也热了手电一阵  太忙了  玩不转了

网友:
以前好歹还是个18650,慢慢开始普及145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这么多辣鸡手电,还不如买个好点的金属壳的

一直在用魅色

网友:
其实也基本够用!冬天比较友好

网友:
都拆順手了

网友:
买个稍微好点的拿着都舒服,这种货色多了无益。

网友:
玩具级的,防水星也不咋地

网友:
薅小羊毛消耗优惠券

楼主:
修改充电电流方案:2K电阻修改为7.5K电阻,电流降为136mA;修改为15K电阻,电流降为68mA

网友:
0元购,买了6个神鱼,看尺寸应该是18650

网友:
现在用手电的时候真不多,我也买了个小的,没怎么用。

网友:
这种塑料外壳的手电没必要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