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v 60a电源现在可以做的那么简单了吗

楼主(2024-01-29):
明伟的一个电源,几年前拆过一个差不多的,没想到现在的这么简单了

电容耐压才200V,不懂?求科普

网友:
原件能贴片的都贴片了,看起来就少了很多,然后2个电容类似串联,400v

网友:
技术进步了

网友:
这个还带过压保护,已经算很好的了。。。

网友:
这个做工可以了啊!
全贴片 还带防水胶

网友:
电容是串联使用了

网友:
这个做工还可以的,有些杂牌的重量只有一半,里面东西也少了一些

网友:
以前老版本没有贴片元件,所以比以前复杂了。。。不过能不能过60A,还需要测试一下,,,另外关键图片2个管子没有拍。

网友:
管子前面的那些铁皮片是干嘛的?

网友:
测试一下60a的带载能力

网友:
这么小的变压器就能300w,是不是频率很高

网友:
有没有可能你买的是假货?

网友:
这个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
正品
高频,
同步直流,整流管耗电量低许多
不过小风扇不爽,电风扇小就速度高声音大,不然气流太小,

网友:
外壳这么厚不可能是假的

网友:
一个300瓦的电源,楼主理解的应该是怎么个复杂化呢

网友:
已经狗复杂了吧。

网友:
PWM的是电流很大的,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