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nova4更换屏幕总成

楼主(2024-01-29):
华为nova4更换屏幕总成

朋友手机,故障屏幕出线,并且中间触摸失灵
购买屏幕更换,修复

屏幕故障

反面

拆开

主板

测试新屏幕

测试触摸屏

安装

安装

打胶

网友A:
我也换过一个,公司的手机屏摔坏了,外面修要200.自己买了个屏90换上了。

网友:
自己能换屏幕总成技术不错

网友:
自己能换屏幕总成技术不错!

网友:
我只换过电池+后壳,

网友:
我的NOVA4也是屏幕触屏不受控乱跳,感觉这个屏比小米的屏质量差,用过几个小米手机屏都没出过问题。

网友:
请教下,屏幕用的什么胶?

网友:
我的电池老化一年多了还没有更换,这后盖不知道好不好开合

网友B:
是否用到专用工具

网友C:
我前妻有一台留给孩子玩的,摔坏买了屏回来发现还有其他问题直接扔一边去浪费几十块钱买屏

网友:
技术不 错,现在手机不容易拆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换过一个,公司的手机屏摔坏了,外面修要200.自己买了个屏90换上了。

总成便宜,自己换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用到专用工具

买总成,自带配好胶水,螺丝刀,橡皮筋,包括拆机卡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妻有一台留给孩子玩的,摔坏买了屏回来发现还有其他问题直接扔一边去浪费几十块钱买屏 ...

更换前要测试下,功能正常不,

网友:
手艺不错,蛮多人拆后盖什么的容易挂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前要测试下,功能正常不,

买会的屏幕正常,是手机摔坏屏幕连带其他问题,没有继续维修价值屏幕等于浪费钱买了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这么老的型号,用着不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