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线圈做收音机天线实验

楼主(2024-01-29):
我身处乡下,这里中波和调频信号很差,所以拥有灵敏度高的中波,调频收音机是06年前后那几年我迫切需要的。

那时家里有多台坏电磁炉,还有亲戚不要了给的。修吧,那时我还没有电磁炉维修技术,而且网购一个IGBT实在不合算,关键那时候本地还没有网购。扔了吧,又觉得可惜。10年左右和矿坛坛友一前一后想到废物利用,用电磁炉线圈给收音机当天线用。

我采用的是直放机方案,如果采用超外差,则线圈的电感量不一定合适,少不了一番估算。直放机当然也面临频率覆盖问题,但要求不高,而且它没有统调问题。

那个时候我在转让后的旅社杂物里捡到一个疑似梳妆镜的木架子,觉得用它做收音机底座挺漂亮的。

我找来两个电磁炉线圈串联使用,当时的我没有电感表,但似乎听说一个电磁炉线圈的电感量在几十微亨,两个串联起来,估计有100微亨左右。

线圈安装好以后,我还安装了一个270P空气单连,还有一个波段开关,这个收音机能使用前边说的超级磁棒或电磁炉线圈当输入回路,而电磁炉线圈,也可以选择一个,或是两个。

出于物尽其用的目的,我还找来一个废旧变压器外壳,当接线端子用,可以外接线圈。

接收电路,我采用笔式收音机里拆出来的软封装芯片SIDA 901,经过在二楼试听,效果还不错。当然我那时走不开如果去室外,效果还会更好。可惜SIDA 901芯片不知怎么的鼓捣坏了,难过了很长时间。后来改成7642+1417三极管放大,灵敏度明显下降。

时隔多年,想不到这个土收音机还在,前几天找到的。超级磁棒昨天被我拆下来了,恢复笔式收音机的改进版。

电磁炉线圈则保留了下来,今天梳理了一遍电路,这才想起原来当初我是用一个1417三极管接成共发射极电路放大7642输出的信号。总觉得有些不妥。

今天打理一番后,能收到台了,调整一下1417的偏流电阻,用舌簧耳机试听,效果好了些,但音轻,而且收听电台时有啸叫现象。

决定放弃图10的电路,而改用图11的电路,经过实验,效果不错,震耳欲聋,又加上发射极负反馈电阻,并适当调整使得音量适中。我用的是笔式收音机的原配耳机,就是90年代以前那种最普通的白色耳机,后来又改用笔式收音机的另一种原配耳机~同手机耳机,阻抗32欧,音质变得更好。

找来成品长风CF3930对比一下,两个电磁炉线圈全部接入,能收到云南台576.KHz,经济之声855KHz,中国之声1008KHz,其中云南台在可变电容旋入约2/5位置,说明线圈电感量还是小了点,接入一个线圈时,能收到1008KHz。

经过对比,这个收音机灵敏度很高,在四楼楼顶试听,感觉灵敏度比长风CF3930袖珍机高,甚至改变收音机方向,音量的减小并不明显。虽说长风是超外差机,但55mm的磁棒不会有太高的灵敏度,在同一地点,耳朵几乎要紧贴喇叭才能收听。

网友:
让我想起来了矿石收音机的蜂巢天线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这个收音机天线可是值了钱了

网友A:
没有网络吗,用网络收音机不好吗?

网友B:
怎么现在还在捣鼓收音机

网友C:
中波收音机有许多朋友在自制各种电路 玩远距离接收,去矿石收音机论坛看看。

网友:
好贵重的天线

网友:
看这造型让我想起了矿石收音机

网友D:
电磁炉的线圈其实没有多少圈,个人使用漆包线绕制效果更好。

网友E:
拆开改成长线天线效果会不会更好.

网友F:
楼主年纪多大了?在云南啥地方?

网友:
楼主很有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网络吗,用网络收音机不好吗?

那个时候本地没有网吧,后来有了。我当时的手机也不能上网。网络收音机去前年试听过,音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现在还在捣鼓收音机

怀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波收音机有许多朋友在自制各种电路 玩远距离接收,去矿石收音机论坛看看。 ...

矿坛我有注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炉的线圈其实没有多少圈,个人使用漆包线绕制效果更好。

主要是想废物利用,扔了觉得可惜。而且它还是多股线,损耗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改成长线天线效果会不会更好.

有可能,但使用不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年纪多大了?在云南啥地方?

45了,禄劝县转龙。一个类似盆地的地方,所以中波,调频信号都很差。

网友:
类似蜘蛛网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