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改220V插排指示灯之降60倍功耗,一年回本

楼主(2024-01-29):
对比数据:

电路图:

感谢@qrut大神分享:给家里电源插线板做几个驱动大幅降低指示灯功耗
实物图:

测试图:
电压

电流

———————————
这个是报废的led灯恒流电源板裁切出来的边角料
改装元器件保留整流桥和输出电容,添上一颗CBB22  223J630V电容和3颗电阻就行了

—————————————
注:限流电阻1K左右是必须的,否则容易烧led指示灯!
—————————————

去掉电解电容,用2.5微法贴片代替,这样可以缩小体积放进排插里了:

===================================
引用@scxj大神的建议:1200这电阻在整流桥后电解电容足够大如50~100时可以省去,此电容会平抑初通电时电流对led的冲击,2个5.1m的电阻也可以省掉来降耗,插排上的负载可以代替泄放通道~只要检修时注意电击即可。
======================

上图为改进型,更节能减排!
减剩CBB 223j/630V电容+整流桥+100微法电解电容(5V)。
经试验,在断开市电后,2秒不到电容已全部自放电完毕,如果有负载的话根本无需担心被电击。

网友:
没看懂你在捣鼓什么

网友A:
你这只是测量了LED本身的功耗, 整体功耗需要测量交流输入端

网友:
插排指示灯??????将串联电阻改大至200K

网友B:
1个led灯年耗能有两度电吗?

网友:
直接串470k——680k简单,没具体测过功耗

网友:
整流滤波都可以省了,1个电容1个电阻足矣

网友:
改了确实能省点电,手上有合适的东西就值得折腾

网友:
电解电容给安全带来隐患,远不如大电阻来的直接

网友:
千瓦时1度电,0.3W3333小时1度。

网友:
不赞成这样改法,增加故障点,总能耗能降低多少。

网友:
记得以前有个帖子改过

网友C:
计算时有去除无功功耗了没?一样的LED管,一样的电流,难道你还能算出两个结果来不成?

你那LED要是挂了,电容分分钟就要殉情!

网友:
大电阻+1N4007,功耗减半

网友:
一年能耗2kW?直接剪掉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只是测量了LED本身的功耗, 整体功耗需要测量交流输入端

已算了限流电阻的功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时有去除无功功耗了没?一样的LED管,一样的电流,难道你还能算出两个结果来不成?

你那LED要是挂了, ...

只回答你后面的问题:指示灯烧了,电解电容根本无事。
没加入限流电阻1200欧就搞烧了指示灯,其它屁事都没

网友:
阻容降压不稳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个led灯年耗能有两度电吗?

差不多吧,我这测量的大概也是0.3瓦左右,0.3*24*365=2628,天天亮着估计也要两度半电,怎么也得一块多钱,一个灯一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差不多吧,我这测量的大概也是0.3瓦左右,0.3*24*365=2628,天天亮着估计也要两度半电,怎么也得一块多钱 ...

老式的一般在船型开关里多见的氖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