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水管不知道哪里漏水了,如何检修?

楼主(2024-01-29):
一个总表下面3个分表
水龙头都没开,3个分表都不动,但是总表在动

所有分表阀门关闭,不用水龙头,一天总表也能走1吨的用水量

但是不知道具体在哪个地方漏水,
这种情况该如何检修?

网友:
一吨的水量,竟然看不出漏水?

网友A:
水表坏了吧,一顿的水肯定能看出来哪漏了

网友:
水表坏了吧,换个试试

网友:
肯定是总表与分表之间的管路有问题,总表后安装一个阀,关闭阀看看还漏不漏,1吨的漏水不是一点半点,旁边早就有大面积积水了

网友:
我这智商86的都知道漏水点在总表到分表之间的管路上啊。。。

网友:
漏那么多,水漏哪里去了,会不会被人偷了

网友:
总表出,至分表进,的一段水管有漏水,,注意有接口的地方,,,

网友:
专业事情要找专业人士了。
如果想自己搞,可以先去京东“”个热成像仪,找一下漏点,用完后就退货,然后该砸墙维修就砸墙维修,没把握就出钱找人。

网友:
首先,确保三个分表确实切断了,因为有的时候,阀门坏了,会导致看上去关了,实际没关严。如果确认分表都关严了,就是总表到三个分表之间的哪一路漏了。要么找专业测漏的,要么就是在总表往下分的地方加阀门  一路一路关闭测试。

网友:
距离短直接刨地,距离长要用电子听诊器沿着水管一路听哪里漏,最好是阀门都关闭后给管路加压空气,漏气比漏水声音大的多!

网友:
是不是加压的水管?水压不稳定会造成这种没有用水,水表转的情况,可以在水表前后加装逆止阀,之前我的就是 一般水表是6分管接头的 我买了一对是33块钱,铜的,直接替换原来水表两端的铜接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水表坏了吧,一顿的水肯定能看出来哪漏了

水表坏有两种情况,一是不走或走得慢,二是在使用水的情况下走的快,后面阀门都关了水表还走只能是漏水,先目测地面又没有特别潮湿的地方,检查旁边下水道是否有水流,用铁棒插入地面看一下泥土湿度,再找不到只能重新跑管子

网友C:
找出漏水点不难,需要找专业的工具分段进行加压测试,一般大点的水暖器件店都有检测加压工具,必须分段测试。

网友D:
1吨的漏水  表不坏的情况下   问题出在总表和分表之间,  1吨水的漏水量 用“听音方式”应该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表坏了吧,一顿的水肯定能看出来哪漏了

水表没坏,总阀门关闭后水表会停止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吨的漏水  表不坏的情况下   问题出在总表和分表之间,  1吨水的漏水量 用“听音方式”应该能找到 ...

1kg水流失的时间大概100秒,每秒流失的水量大概10克,
没听到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出漏水点不难,需要找专业的工具分段进行加压测试,一般大点的水暖器件店都有检测加压工具,必须分段测试 ...

需要加压才能找到漏水点么?

网友:
总表后加个阀门先关掉看看情况      也有可能被邻居节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表坏有两种情况,一是不走或走得慢,二是在使用水的情况下走的快,后面阀门都关了水表还走只能是漏水, ...

下水道是否有水流,怎么感知?

不是特别大的漏水,每秒漏水量大概10克,100秒流失1千克水,这个漏水速度水流不大,听不到声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