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抽湿机变压器参数不详

楼主(2024-01-29):
房间湿,老妈拿出抽湿机抽湿,110V的电器接到220V了,拆开烧了保险,测这变压器也烧坏了,不知输出是多少V的,不知大家能查出来没。谢谢。

坏的变压器,不知道具体参数,只知道输入是110V 输出不知道,没查出来。

装在这电路板上的,被我拆出来了。

看到后面还有4个整流桥,应该电压不少

压缩机。

网友:
看整流后的大电容,标注电压60-70%左右为变压器次级交流电压

建议功率大一点,质量要好的

网友:
看一下继电器的线圈电压,就是变压器的输出电压。

网友:
压缩机可还健在?

网友:
这个变压器很好找,压缩机还活着吗?电风扇呢

网友:
看整流后的大电容,标注电压60-70%左右为变压器次级交流电压

网友:
这个变压器供控制板的功率不大,可以通过控制板上集成块、电容推测变压器次级电压,或者用可调电源供控制板,调电压到控制板可靠工作来确定电压。关键要看看115V的压缩机有没有挂掉

网友:
去看继电器(照片上,电线挡到了)上标的是几伏,变压器的次级就是几伏。

继电器一般是 12V 或 24V。

下边有个7805,猜测 12V 的可能性更大。但仍需题主去确定……

网友:
7805应该是给模块提供稳定电压的吧

网友:
变压器不会告诉数据的。

网友:
开关电源烧了,查下工作电压直接换个开关电源供电。修过和这个差不多的机器。后面的是单片机温控模块。通过继电器控制压缩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