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乐视50寸电视黑屏

楼主(2024-01-29):
用了多年的乐视电视,突然黑屏了:
LCD无显示(用强光照了看不到图像);

LED背光灯也不亮。
拆开简单测量了一下:
LED背光整流板的输出35V都正常;
测量逻辑板的VGH电压是:23.79V, VGL是:-7.77V,VD0是:6.73V。(而且TB买了个拆机逻辑板,换上去问题依旧)。

大神们帮忙看看这个是不是屏坏了,个人推测如果屏坏了,应该LED背光是会亮的,是不是主板坏了?

网友A:
有的板子标注有背光电压,一般都有开路保护,灯珠断开,开机后电压超过一定就会关断升压输出,
没图像也不是灰屏,注意这里说的灰屏是背光点亮但是屏幕没工作因为是ips屏幕是常黑显示所以是灰屏,如果是tn屏背光亮屏幕不工作则是白屏

屏幕和背光都不工作肯定不是屏幕问题,开机没声音接上ttl看一下串口信息,说不定emmc挂了,肯定不能正常开机,注意确定是不是开机了,看指示灯,
确定主板问题就臭鱼收个碎屏机的板子,注意屏幕型号要一模一样(屏幕铁壳上面贴纸),不然屏参不对又是另外一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板子标注有背光电压,一般都有开路保护,灯珠断开,开机后电压超过一定就会关断升压输出,
没图像也不 ...

感谢你耐心的讲解!
我忘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电视可以正常开机的,因为开机后有声音输出。

网友B:
测试一下背光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一下背光灯条

如果只是背光灯坏了,液晶屏还是会显示的吧(用强光照射能看到图像)?是不是这个逻辑?

网友C:
LED电视背光不要调太亮,否则两年左右就要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电视背光不要调太亮,否则两年左右就要出问题

我同意你说的,我以前修一款就是把开关电源整挂了

网友:
从简单的入手,先测灯条好坏,再看背光升压板上有没有短路元件

网友:
乐视的电视机黑屏,涉及到屏本身,逻辑板,主板,需要逐个排查.

网友:
屏排线左右分开试试,不要都插上

网友:
这个牌子的电视做的不行,前几年买的S50air放在老家没怎么用就横竖都有亮线了,还有一台X60换了三次电源板了

网友(2024-03-07):
不得不服,小鬼子的骚尼大屁股电视,二十几年了还能放,这货几年就夭折了?

网友:
需要逐个排查.

网友:
十几年乐视还在服役中

网友:
如果你量的背光灯电源是从连接线插头上量的有35V   那就没什么可怀疑的,背光灯条坏了,至于你看不到可能你的手电筒不够亮或者看的区域正好没有图像。
曾修过一台康佳42寸的一体主板,测试点有35V背光,但线路上没有35V,用于控制背光启闭的信号没有。最后还是换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