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气温10度左右,热成像仪对找冷水管漏水点是否帮助不大?

楼主(2024-01-29):
如果是夏天,
热成像仪对找冷水管漏水应该有较大帮助,
因为难以发现的微湿区域其实温度要低一些,

气温低的时候,
冷水管漏水点的温度差异是不是没那么明显?
所以偏冷天气用热成像找漏水点是否可操作性不大?

网友:
主要看温差大小。

网友A:
感觉没啥用,那么点漏水带出来的热量,应该不足以 让地面有明显升温。。。想办法接个气泵,可能会能听到漏气的 丝丝 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啥用,那么点漏水带出来的热量,应该不足以 让地面有明显升温。。。想办法接个气泵,可能会能听到漏 ...

你试过用气泵找水管漏点么

网友B:
专业的找漏的就是气体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的找漏的就是气体检测。

气体检测是否需要把ppr管子剪开,套个接头上去?

这种专业找漏一般怎么收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气体检测是否需要把ppr管子剪开,套个接头上去?

这种专业找漏一般怎么收费的? ...

关总闸,在水龙头处加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总闸,在水龙头处加压

这个主意不错,需要自己买个专门的气泵么?买哪种气泵好?

网友:
用软管临时替掉主管不就知道了,这个业余的就能干。要是我就把各分路阀换新再说

网友:
这点温差用热像仪感觉不行吧,还是得听楼上的,换方式吧

网友D:
我以前干暗管捡漏,家里修好大概1000元,仪器8500,气泵带其他附件500,生意太少,,最后仪器卖了,正好够本,白忙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主意不错,需要自己买个专门的气泵么?买哪种气泵好?

找个打气筒就行。给自行车轮子打气的那种。

网友:
看灵敏度吧....有空调的先把空调打开....
还是用热成像仪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干暗管捡漏,家里修好大概1000元,仪器8500,气泵带其他附件500,生意太少,,最后仪器卖了,正好够 ...

8500是什么仪器?听声音?还是热成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8500是什么仪器?听声音?还是热成像?

听声音,捷通5000

网友E:
热成像试过找热水管,调到高增益模式隔着地砖。只是模糊的看出水管走向。清晰的话估计要买5千以上的高清高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成像试过找热水管,调到高增益模式隔着地砖。只是模糊的看出水管走向。清晰的话估计要买5千以上的高清高 ...

5千以上的高清高增益是哪家的热成像成品?

你现在用的是哪款?

网友:
听诊器试试

楼主:
听诊器不靠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5千以上的高清高增益是哪家的热成像成品?

你现在用的是哪款?

优利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