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买了几年的电脑终于升级成32GB内存了

楼主(2024-01-29):
惠普的一个台式机,两年前手里有一个3代I5  于是花了100多买了这个台式机 ,打算学C#

最开始内存才4GB,最近筹齐了4条8GB内存,换上了,换上之后继续吃灰。C#也不打算学了。

网友A:
插上看视频更流畅了

网友:
不要把想升级的理由往C#上推

网友:
俺这还是用4GB。

网友:
升级的理由不充分。

网友:
啥主机能100给你啊

网友B:
办公电脑,有日在闲鱼上看到一根16G内存才80块,果断拿下,到手插上就亮。16+16组成32G内存也不过如此,没什么感觉。哪天我离职了我要把这根自费的内存条拔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办公电脑,有日在闲鱼上看到一根16G内存才80块,果断拿下,到手插上就亮。16+16组成32G内存也不过如此,没 ...

没用过这么好的电脑,用3代/3代的老笔记本也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看视频更流畅了

这核显不行,不支持h265解码,支持高清不行

网友:
32G和16G日 常用根本没有感觉

网友:
算不算添油战术

网友:
我也搞了32G,但是日常应用16g就够了,于是拔掉内存提升节能降耗

网友:
我们公司电脑配置

网友:
四条内存插槽的板子不错

网友:
电脑升级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

楼主:
惠普的很老的三代机了,机箱和电源100多一点点把,很大,看上这个是应为有PCI插槽,我手里有IO卡可以用在上面

网友:
看视频,玩小游戏挺好

网友:
放那儿吃灰还不会出了

网友:
其实16G升级到32G,除了心理上有满足感,实际使用电脑上没什么明显的区别和提升了。

网友:
对于这个CPU,这么多内存根本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