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 维修索尼tr55

楼主(2024-01-29):
新人一枚,第一次发帖,所以难免会有错漏,还请各位多指教
wechat_upload170651571665b75d0496a76

楼主:
因为是修好以后才想到要发一贴,所以很多拆机时候都没有拍照,还请各位见谅

楼主:
外壳拆机没什么好说的,看见螺丝拆就完了,注意最后两图画圈外壳里面有两颗螺丝,拆掉才能拿下前盖部分,注意拆机顺序是前脸麦克风部分—后盖—前盖
wechat_upload170651606965b75e657f2c2
wechat_upload170651607065b75e66e96c4
wechat_upload170651607265b75e68910b7
wechat_upload170651607365b75e69ec0fa
wechat_upload170651607565b75e6b4782c
wechat_upload170651607665b75e6ccc6bf
wechat_upload170651607865b75e6e59621

网友A:
什么坏了?如何修好的?讲讲其过程也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坏了?如何修好的?讲讲其过程也好嘛

后面继续更新

网友B:
磁带机,修好可以收藏了。

楼主: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内部图,修这种老机器没别的,就是看见直插和贴片的铝电解电容直接换掉就好了,拆掉电容先酒精擦一遍焊盘,在用wd40擦一遍,这时就会发现焊点被擦的很亮了

楼主:
简单说一下前因后果,这机器本来是没想拆的,结果今天一录像发现录出来的录像没声音,心想肯定是音频板电容老化了,拆机把音频小板拿下来,结果一拔音频板给连接的插排母座也给一起拔下来了,心中奔腾过一万只草泥马……没办法,这下只能完全拆机了,因为母座焊在第二层主板上。拆开机器,机器虽然能正常通电,但是电容已经漏液了,所以全换掉。把第二层主板掀开翻过来,焊上排插母座,装回。顺便把板上五个已经漏液的电容换掉。然后换第一层主板的三颗电容换了,注意有一个47uf的在屏蔽罩里,需要掀开更换,这个47uf电容是控制机器镜头聚焦的。既然拆都拆了,那电源模块的电容也一并更换,拆开一看,两个33uf的电容已经漏液比较严重了,这机子居然还能正常通电,真是神奇。把除了三洋固态以外的电容全部换掉,有一个25v 6.8uf的电容因为手里没有这么高耐压值的,而且目测没有漏液,所以就没拆它。这时候再回过头来看最开始的那块音频板,我靠,漏液很严重,惨不忍睹,怪不得不出声音,板上两个小贴片一碰就掉,无影无踪了,无奈只好拿出我的配件音频板,注意这两块板子的型号其实是不一样的,原机型号是AU-51,而另外一台配件机器的型号是AU-51P,虽然型号有差别,但实测证明带P的板是可以换到不带P的机器上的,而且这两台摄像机第二层主板设计相差非常大,贴片铝电解电容位置和容量全不一样,说明在生产的过程中改进了很多,而我修的这台应该是早期版本。换好板子后,装机测试,录放全部正常,未换电容前录像时候的杂波也消失了,声音清晰洪亮,至此维修完毕
wechat_upload170652239965b7771f0ebff
wechat_upload170652240065b777205a881
wechat_upload170652240165b77721b1bd4
wechat_upload170652240365b7772314ce6
wechat_upload170652240465b777246fd29
wechat_upload170652240565b77725cad6b
wechat_upload170652240765b7772731b6d
wechat_upload170652240865b7772875e10
wechat_upload170652240965b77729e3f02
wechat_upload170652242465b77738da46d

楼主:
音频板模块,这个板在主板上的排插母座必掉,不想麻烦的就在拆之前在母座的周边点胶吧
wechat_upload170652249765b7778147b9c
wechat_upload170652252965b777a1839a4
wechat_upload170652253065b777a2b0ea6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带机,修好可以收藏了。

tr55还是很有收藏意义的,索尼第一代掌中宝,只有一本护照大小

楼主:
音频板,二话不说直接卸下弊端多多的铝电解,换上一颗颗小黄豆,焊工有限,能用不虚焊就行
wechat_upload170653663765b7aebd5c0bf
wechat_upload170653663865b7aebeb7102

网友:
看来论坛里面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了,维修也变成怀旧片了

网友C:
楼主有这款图纸吗?有台电源供电芯片烧了。

网友D:
这还是小磁带吧,现在应该没有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还是小磁带吧,现在应该没有新的了。

8mm磁带,现在单盘也要十几二十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这款图纸吗?有台电源供电芯片烧了。

不好意思,我也没有,这个机器图纸不好找,很多地方都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这款图纸吗?有台电源供电芯片烧了。

是电源模块的的供电芯片烧了吧?直接把模块更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