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测几种电容的介电吸收

楼主(2024-01-29):
搭了个简单电路测量一下手头几种电容的介质吸收效应,挑选一个积分电容,原理是先充电再放电再测量,测量比较耗时,我设置的是10v电压充电1分钟,50欧电阻放电1分钟,测量20秒电容上的残余电压,心得体会是:
所使用的万用表毫伏档必须高内阻才能观察到电压缓慢上升的过程,这里使用的是VC70C。

万用表输入端利用继电器一组引脚短路,测量时再接入电路(如图红圈处)。
测量前电容必须充分放电,我是短路超过3小时。
做到以上测量结果可以复现,多次测量结果误差在2-3个字
手头最好的电容是松下的,单价达到2元/个。

网友:
2000V那个电容是电蚊拍上用的吧

网友:
这里面松下的介电吸是最小的,但d值并不是最小的。那些所谓d值选积分电容的该醒醒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同时测试介质吸收和D值的数据,不错

网友A:
之前用晶体管测试仪那个数值,和电桥D值筛选积分电容的,出来冒个泡,接受鞭笞

然后还去查了下电容介电吸收的介绍和影响,唉,填补盲区了

虽然现在不用这东西,但是准备也去搭个类似的,看看当年我改61e剩下的几个CBB电容到底是什么成色,淘宝货

网友:
我只信统计局的数据

网友:
跟着楼主开眼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晶体管测试仪那个数值,和电桥D值筛选积分电容的,出来冒个泡,接受鞭笞

然后还去查了下电容 ...

我帖子里有测试方法和电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9119-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5210-1-1.html

网友:
分频用那种电容好?

网友:
鬼子的东西的确好点

网友B:
看底下垫着的手册,楼主这是在筛选表头用的积分电容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这就是研究,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底下垫着的手册,楼主这是在筛选表头用的积分电容啊

给7135筛电容,7135的确不好搞,手头两个7135手持表一个7135台表都是接的单片机结构,无法通过表头自检验证积分电容,所以搭这个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7135筛电容,7135的确不好搞,手头两个7135手持表一个7135台表都是接的单片机结构,无法通过表头自检验 ...

尽量7129吧,那个松下至少在7129至少能达到9998。zentek以前有个7135台表做成自动量程,打磨一下不错

网友:
见到同时测试介质吸收和D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