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博朗6520耳温枪不开机咯,丝印CJSP是什么IC

楼主(2024-01-29):
不开机了,待机电流也就0.003A。
按开关键无任何反应。
电池正负极这里有个6脚IC,丝印是CJSP,PCB丝印是U4这个位置。

不知道这是个什么IC?感觉像是它坏了。

网友A:
这个玩意电压需求有点高不一定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意电压需求有点高不一定是坏了

我感觉是你说的这样,明天用可调电源多试几个电压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不修就不修了罢

网友:
目测好像跟福录克测温枪一样,应该有个电压芯片,我有一个F62MAX测温枪也是上电没反应

网友:
网上应该能查出来。

网友B:
你这个貌似是假的,真的主板不一样

网友:
有一个.没想到主板元件这么少..

网友:
这种枪难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貌似是假的,真的主板不一样

噢?这个值得讨论一下,我看其他人拆的也是这样,除非早期的是牛屎,不过那个PCB看起来精致些,对比这个来说。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
电压调低,可以开机,看来以后就用镍氢电池算了。

网友:
还在用水银温度计

网友:
没想到主板元件这么少..

网友C:
忘了哪里看的,耳温枪的探头只有几年寿命?

网友D:
我有一只好像也开不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只好像也开不了机

也换镍氢电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忘了哪里看的,耳温枪的探头只有几年寿命?

那不止吧,我这个快1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