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智能电表没有访问密码 修改显示参数

楼主(2024-01-29):
看了各位高手的修改智能电表的帖子,也从某海鲜买了两块表,

其中一块正常访问 密码确实也是0000002,另外一块只能读取地址
和参数不能修改,修改就提示无响应。
查了很多帖子确实都没有办法,后来看到有片24c256的eerom,想在里面
查找密码,没有结果。后面想到各项参数代码,就直接在文件上修改,可以
实现,就是需要一定的基础。
先贴图是启明星的表

先读取参数,方便后面再文件里面查到对应

拆芯片

编程器上读取

找到这个18项显示,默认开始是5个00 00 00 00 00
是总功率,按照低位在前的方式 比如

日期

00040001,01
对应的数据存储 01 01 00 04 00

自动循环按键的参数

修改项 18个循环的我改成3个  18 改03

其实找到这些对应基本也都全懂了剩下就是慢慢调试验证。

各个厂家的位置有可能不一样,有疑问的可以一起探讨

楼主:
还有一个总电量 基本是按照 数字去查找,注意是低位在前,比如我的是025187.41度,显示在文件里面就是41875102 两个数字是一个字节 在一起的

网友:
这种东西保存数据也不加个密

网友A:
能自制一个什么232或者485的光电读写设备,通过电表的红外读写窗口读写电表的各个信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自制一个什么232或者485的光电读写设备,通过电表的红外读写窗口读写电表的各个信息吗? ...

可以的,按照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的国标对TTL电平进行调制后通过红外头发送即可,标准可在规范文件中找到;用NE555+外围电路即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自制一个什么232或者485的光电读写设备,通过电表的红外读写窗口读写电表的各个信息吗? ...

不清楚红外是否和485一样加密,没有这个技术弄,期待高手

网友:
这东西整起来有些麻烦。

网友:
厉害了~论坛还有玩电表的

网友:
总电量不能清零,不知道这个方法行不行

网友:
这个可以有邪恶用法吗?

网友:
没有基础弄不了

网友:
这个玩意也可以搞?开眼界了

网友:
我想知道可以违法吗?
哈哈哈

网友B:
如果你要验证不得,修改文件后,再把芯片焊接上去?
验证一个焊接来回一趟。最后焊盘都得变焦掉。

网友:
弄这个,合法不???

网友C:
研究是可以,拆了封条就当你是搞坏事的,这居然直接就能读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研究是可以,拆了封条就当你是搞坏事的,这居然直接就能读出来了,

哈哈,我们公司做交换机的我想测试一下交流功率,发现这个电表是相当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要验证不得,修改文件后,再把芯片焊接上去?
验证一个焊接来回一趟。最后焊盘都得变焦掉。 ...

说的很对,调试这种多次焊接的,我们一般会飞2.54间距的插座出来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