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311-3-YST(1G+8G)-晨星MSO9385 TTL线刷命令不能识别请教一下

楼主(2024-01-29):
线刷输入三个命令

线刷输入三个命令

CM311-3-YST(1G+8G)-晨星MSO9385 TTL线刷输入三个命令
第一,第二正常执行
第三个命令(avbab disable-verity)不能识别
请教大神帮助看一下什么原因,谢谢

以下是开机代码:

*********u16CZ*****************
00000001
*********u16DO*****************
00000001
*********_3padInitTbl*****************
20082900
*********Load OneBin Pad address:*****************
20082900
EMMC

Relocation Offset is: 015FF000
[AT][MB][start ub][0]

U-Boot 2011.06-00000-g575ae8d-dirty (Sep 01 2021 - 17:23:07)

[Mboot] ===== sw IR Config Register =====
[Mboot] ===== Attach IR Interrupt  ======
Function = SYSOpen, Line = 794, current resource pri_shm content is: 0
Function = SYSOpen, Line = 813, [SYS INFO] OPEN INSTANCE...
create instance at 2D7F8358 with private size 108 bytes at 2D7F83A0

[MIU INFO] miu opencreate instance at 2D7F8410 with private size 88 bytes at 2D7F8458
create instance at 2D7F84B8 with private size 44 bytes at 2D7F8500

uboot held at [2D5DDF60~2E900000],size=013220A0
DRAM:  233 MiB
Now running in RAM - U-Boot at: 2DE00000

eMMC: HS200 200MHz
eMMC 7.12 GB [E3FFF8h]
SAR5=ON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No ethernet found.
MAC:  0xAC: 0xBB: 0x61: 0xD7:0xCF: 0x45
create instance at 2D808968 with private size 44 bytes at 2D8089B0
[AT][MBoot][Driver Init][0]
mmc change mount : tvconfig
Size of file "/config/sys.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1809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sys.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1809 bytes read
sizeof( sys ini script ) --------> 1809 bytes
set platform=mi to bootargs OK
customer_ini_path env value --> /vendor/tvconfig/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Half model.ini path --> /vendor/tvconfig/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 File not found /vendor/tvconfig/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ERROR] vfs_getsize:420: ext4filesize mmc fail, try again!
** File not found /vendor/tvconfig/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ERROR] vfs_getsize:424: ext4filesize mmc fail
[ERROR] loadscript:867: No enough buffer or path fail(/vendor/tvconfig/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
[src/MsUtility.c] [loadscript]
filter /tvconfig/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and find file again!!
** File not found /tvconfig/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ERROR] vfs_getsize:420: ext4filesize mmc fail, try again!
** File not found /tvconfig/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ERROR] vfs_getsize:424: ext4filesize mmc fail
[ERROR] loadscript:867: No enough buffer or path fail(/tvconfig/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
[src/MsUtility.c] [loadscript]
Half model.ini path --> /vendor/tvconfig/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model.ini  path --> /vendor/tvconfig/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model.ini  path --> /vendor/tvconfig/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 File not found /vendor/tvconfig/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ERROR] vfs_getsize:420: ext4filesize mmc fail, try again!
** File not found /vendor/tvconfig/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ERROR] vfs_getsize:424: ext4filesize mmc fail
[ERROR] loadscript:867: No enough buffer or path fail(/vendor/tvconfig/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
[src/MsUtility.c] [loadscript]
mmc change mount : tvconfig
** File not found /vendor/vendor/tvconfig/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ERROR] vfs_getsize:420: ext4filesize mmc fail, try again!
** File not found /vendor/vendor/tvconfig/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ERROR] vfs_getsize:424: ext4filesize mmc fail
[ERROR] loadscript:867: No enough buffer or path fail(/vendor/vendor/tvconfig/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
[src/MsUtility.c] [loadscript]
filter /config, and find file again!!
** File not found /vendor/tvconfig/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ERROR] vfs_getsize:420: ext4filesize mmc fail, try again!
** File not found /vendor/tvconfig/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ERROR] vfs_getsize:424: ext4filesize mmc fail
[ERROR] loadscript:867: No enough buffer or path fail(/vendor/tvconfig/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
[src/MsUtility.c] [loadscript]
mmc change mount : tvconfig
mmc change mount : system
[ERROR] vfs_getsize:420: ext4filesize mmc fail, try again!
[ERROR] vfs_getsize:424: ext4filesize mmc fail
mmc change mount : tvconfig
[ERROR] prepare_nand_dbtable:1055: /system/system/media/boot0.jpg do not exist !
** File not found 2D5DCDF4
[ERROR] vfs_getsize:420: ext4filesize mmc fail, try again!
** File not found 2D5DCDF4
[ERROR] vfs_getsize:424: ext4filesize mmc fail
gRGBWPath=
gstDbtable.dbdata[E_DB_RGBW].Size=0x0
MPOOL size : 0x200000
mmc change mount : tvconfig
Size of file "/config/panel/DACOUT_1080P_60.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6006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panel/DACOUT_1080P_60.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6006 bytes read
sizeof( panel ini script ) --------> 6006 bytes
u32PeriodPWM = 0
u32DutyPWM = 0x0
mmc change mount : tvconfig
** File not found 2D5DD104
[ERROR] vfs_getsize:420: ext4filesize mmc fail, try again!
** File not found 2D5DD104
[ERROR] vfs_getsize:424: ext4filesize mmc fail
[ERROR] loadscript:867: No enough buffer or path fail() :
[src/MsUtility.c] [loadscript]
filter /config, and find file again!!
[ERROR] vfs_getsize:393: filedir is a null pointer
[ERROR] loadscript:867: No enough buffer or path fail() :
[src/MsUtility.c] [loadscript]
[ERROR] Load_BoardSetting_ToFlash:2111: parse_board_ini fail !!
set resolution info to bootargs
mmc change mount : tvconfig
Size of file "/config/dfbrc.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1464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dfbrc.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1464 bytes read
sizeof( dfb ini script ) --------> 1464 bytes
logo -> [1]
mmc change mount : tvconfig
Size of file "/config/ir_config.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9236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ir_config.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9236 bytes read
sizeof( ir_config ini script ) --------> 9236 bytes
section = MIR_Mstar
section = MIR_ChinaMobile
section = MIR_ChinaUnicom
section = MIR_ChinaTelecom
section = MIR_ChinaMobile_00FF
Size of file "/config/ir_config.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9236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ir_config.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9236 bytes read
sizeof( ir_config ini script ) --------> 9236 bytes
section = PIR_ChinaMobile_00FF
section = PIR_ChinaMobile_2014
section = PIR_ChinaMobile
mmc change mount : tvconfig
** File not found 2D5DD214
[ERROR] vfs_getsize:420: ext4filesize mmc fail, try again!
** File not found 2D5DD214
[ERROR] vfs_getsize:424: ext4filesize mmc fail
[ERROR] Load_RGBWBinToFlash:2715: vfs_getsize error:  !
3 blocks written: OK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Changelist:     00112233
============= set bootargs ===============
[Mboot] ===== zjj.... before shezhi ipaddr ===AC:BB:61:D7:CF:45==17
============= after bootargs ===============
[ERROR] set_bootargs_cfg:940: New bootargs( NewArgLen : 1260) has exceeded the env_size( CONFIG_SYS_CBSIZE :1024 )
set_bootargs_cfg failed !
[ERROR] set_security_cfg:1112: set SECURITY=ON/OFF to bootargs fail
WDT is not Enable !!!setenv WDT_ENABLE 1 to enable it.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C2P#
C2P#
C2P#
C2P#
C2P#

补充内容 (2024-3-4 11:18):
应该是 CM311-3S-YST(1G+8G)-晨星MSO9385安卓4.4.2

网友A:
这个是2+8
你的刷机包不对吧?

楼主:
主板是
CM311-3-YST(1G+8G)-晨星MSO9385
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2+8
你的刷机包不对吧?

这个是1+8G的 CM311-3-YST(1G+8G)-晨星MSO9385
问题点时TTL刷机时 输入的三个命令

1.setenv devicestate unlock

2.saveenv

3.avbab disable-verity

第一第二都识别并执行
但是第三个命令不能识别,没有执行
AVB文件校验没有关闭的原因
这样下面无法写入多个大小不一样文件,提示文件大小超范围(有几个大小一样的可以写入)

所以请问avbab disable-verity 无法识别并执行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2+8
你的刷机包不对吧?

这个图片是网上找的别人执行OK的
cm311-3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搞了一天烦死了  ,你搞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搞了一天烦死了  ,你搞定了吗

还没有呢,大师们都搞钱去了吧,哈哈!这个系统是安卓4.4.2可能不支持avbab disable-verity 命令,还是系统没开通我也不清楚的,这个命令不执行刷不进文件吧(好像是文件校验啥的),在网上找了个卡刷包(2+8G)的,刷是刷进去了但是固件不对,系统还是无法启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呢,大师们都搞钱去了吧,哈哈!这个系统是安卓4.4.2可能不支持avbab disable-verity 命令,还是系 ...

是不是引导的问题,帮别人刷的mso9280以前也能开机,后来我刷了个包彻底不开机了,命令也跑就是不开机,后来又刷了个包彻底死了,在网上查了是uboot刷坏了,也就是引导出问题了,要用厂家的控制板或者编程器刷完引导,再刷包才行呢,厂家的控制板就算买了用一次就吃灰了,正好想买编程器,刚下单等回来了刷下引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引导的问题,帮别人刷的mso9280以前也能开机,后来我刷了个包彻底不开机了,命令也跑就是不开机, ...

这个盒子应该是辽宁版的,CM311-3S 1+8G  MS09385 安卓 4.4.2 主板 PCB-MB00105 上面的日期是V1.1 20210513  网上买的22年还不便宜90多,没怎么看几次,后来开机卡开机logo,就在网上找刷机包,1+8G的找不到,只有2+8G的包,本着试试看TTL刷机,但是三行命令,最后那个命令不能识别原因不清楚,(咱也不是专业的),第三行命令不识别也就放下了,但是后来手贱没在意第三行命令的事,试着刷入2+8G的救砖备份全包,文件基本都无法刷入,提示文件超出大小范围(估计和第三行命令有关吧)分区文件校验啥的,但是有一个文件刷进去了MPOOL.IMG,刷入这个文件后彻底不能进入系统了,不是原来卡在logo上了,这次进不了系统了,后来一个网友帮忙给了个安卓4.4.2的卡刷包,这个顺利刷入·,但是由于以前刷入的2+8G的MPOOL.IMG,系统依然无法进入,网上找1+8G的原机备份
全包找不到,看来是凉凉了

网友D(2024-04-03):
引用 楼主:
这个盒子应该是辽宁版的,CM311-3S 1+8G  MS09385 安卓 4.4.2 主板 PCB-MB00105 上面的日期是V1.1 202105 ...

我的机子型号一样也砖了,同样找不到全分区包,尝试自救中,你能否在ttl中 C2P#下打入命令 mmc part 查下分区?

C2P# mmc part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机子型号一样也砖了,同样找不到全分区包,尝试自救中,你能否在ttl中 C2P#下打入命令 mmc part 查下 ...

可以的,但是已重分区了(用了一个不可用的重分区的卡刷包)后,重新分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机子型号一样也砖了,同样找不到全分区包,尝试自救中,你能否在ttl中 C2P#下打入命令 mmc part 查下 ...

Partition Map for MMC device 0  --   Partition Type: EMMC

   #:                 type name                   length   base       (size)
   1:                      MBOOT                    6144 @ 4096       (3.000M)
   2:                      MPOOL                    4096 @ 10240      (2.000M)
   3:                      vbmeta                    256 @ 14336      (128.000k)
   4:                      misc                     1024 @ 14592      (512.000k)
   5:                      recovery                65536 @ 15616      (32.000M)
   6:                      factoryinfo             16384 @ 81152      (8.000M)
   7:                      boot                    49152 @ 97536      (24.000M)
   8:                      dtb                      2048 @ 146688     (1.000M)
   9:                      dtbo                    16384 @ 148736     (8.000M)
  10:                      system                3145728 @ 165120     (1.500G)
  11:                      vendor                 389120 @ 3310848    (190.000M)
  12:                      product                 20480 @ 3699968    (10.000M)
  13:                      cache                 2621440 @ 3720448    (1.250G)
  14:                      tvservice              131072 @ 6341888    (64.000M)
  15:                      tvconfig                65536 @ 6472960    (32.000M)
  16:                      tvcertificate           16384 @ 6538496    (8.000M)
  17:                      tvcustomer             131072 @ 6554880    (64.000M)
  18:                      customer               131072 @ 6685952    (64.000M)
  19:                      tvdatabase              16384 @ 6817024    (8.000M)
  20:                      param                   65536 @ 6833408    (32.000M)
  21:                      userdata              8043192 @ 6898944    (3.834G)

mmcbininfo

  part           start block    end block      process block
partition tbl  0x0              0x3F             0x40
MBOOT          0x1000           0x27FF           0x1800
MPOOL          0x2800           0x37FF           0x1000
vbmeta         0x3800           0x38FF           0x100
misc           0x3900           0x3CFF           0x0
recovery       0x3D00           0x13CFF          0x8000
factoryinfo    0x13D00          0x17CFF          0x800
boot           0x17D00          0x23CFF          0x5000
dtb            0x23D00          0x244FF          0x800
dtbo           0x24500          0x284FF          0x4000
system         0x28500          0x3284FF         0x1C0800
vendor         0x328500         0x3874FF         0x5F000
product        0x387500         0x38C4FF         0x0
cache          0x38C500         0x60C4FF         0x1C0800
tvservice      0x60C500         0x62C4FF         0x7800
tvconfig       0x62C500         0x63C4FF         0x10000
tvcertificate  0x63C500         0x6404FF         0x2800
tvcustomer     0x640500         0x6604FF         0x2800
tvdatabase     0x660500         0x6644FF         0x3800
userdata       0x664500         0xE3FFB7         0x702B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