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个显卡供电是不是坏了,万用表测试结果大家可否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24-01-29):
故障:显卡插主板后,没法启动系统,主板也没法上电,怀疑显卡有短路等故障。
看B站视频,8p显卡供电好坏可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检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R4y1L7fW/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R4y1L7fW/

红表笔接显卡金属板,黑表笔接8p口,
5是地线,6、7、8都是12v线,
6、7、8的示数都要大于350才算正常?

为何只有6正常,7、8都直接导通呢(二极管档位叫了)

以下是示数列表,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显卡是不是有问题?
1 0.518
2 0.672
3 0.518
4 0.518
5 叫
6 0.878
7 叫
8 叫

网友:
虽然678都是12V,但内部线路不一定是直通的,这个6不叫,可能这个脚只是检测有没有插辅助供电的

网友:
12v是1234把  5678好像都是负极啊  正极应该是并联的,先最小系统,搞个启动喇叭,看下开机响几声,搜一下判断大概啥故障

网友:
拔了显卡电源能启动,明显显卡故障了,插上了,电源无法启动,就是显卡短路的原因。

网友A:
。。。。。楼主,听我劝,你自己别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听我劝,你自己别动手。。

用二极管档位测一下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