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個簡單的充電電批換電池!

楼主(2024-01-29):
焊接過程簡略帶過!

更換好的電池

充電指示燈(充滿熄滅)

充電管理芯片

沒有電焊機,只能用焊錫膏勉強焊接上去!

拆機東芝手提電腦的電池,松下日本2250毫安鋰電池!(電壓和容量已測試過)

紫色的不知道是什麼牌子的,網上查很多商家都用紫色熱套改裝成5000毫安的,實際容量為2600毫安)

舊電池的焊接工藝(跟我的差不多,嘻嘻!)

我的是拆東芝手提電腦的,一查原來是松下(panasonic)的2250MAH電池,比其他三星,LG,索尼的都耐用很多!(3400毫安的是錯誤標的)

充電管理芯片表:

网友A:
电池看着没焊好虚焊

网友:
这电池容量好像没这么大吧??容量型电池放电无力啊

网友:
能用就好了

网友B:
是台湾同胞还是故意用繁体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台湾同胞还是故意用繁体字?

为什么我还要说这么多次?我习惯了用繁体字回复,主要是适应湾湾,香港,马来,新加波,悉尼,澳洲,美国等的朋友,在别的论坛也是用繁体回复的,不想再键盘上转来专去,连我在微信跟乡下,亲戚等的人都是用繁体字的,没听说他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是广州人,早已习惯繁体字,简体字了,所以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看着没焊好虚焊

沒有電焊機啊,用細砂紙清理好表面的氧化層,用焊錫膏加焊條就可以了,有些電池確實做得不錯,他用電焊機點焊在電池上還有一小段留在外,用普通松香加錫條就能焊上!

网友:
更换的方法不错,简单易学

网友:
好的电池啊

网友C:
这么多好电池,要是我得单个包装,免得短路

网友:
电池的焊接:高温短时间。

网友D:
有个同款电动螺丝刀,也是电池不经用了。只是还没配到合适的电池。手上的都不适合动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好电池,要是我得单个包装,免得短路

不會的,一組只有三個電池,我是(-+)(+-)(-+)這樣組合成一組,所以不是(+-)(+-)(+-),這樣子不安全,我上面這樣正對正。負對負一般情況下絕不會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同款电动螺丝刀,也是电池不经用了。只是还没配到合适的电池。手上的都不适合动力用 ...

拆開不就是只有一個18650嗎?到二手市場收幾個回來換上不就完了嗎?要不不要電池,改用變壓器的!(只不過不方便而已)

网友:
这个电批转速不知怎么样,原来有一个,转速很慢,上螺丝都觉得太慢了,

网友:
旧电池可真不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还要说这么多次?我习惯了用繁体字回复,主要是适应湾湾,香港,马来,新加波,悉尼,澳洲,美国等的朋友 ...

一直以为楼主是湾湾同胞,帖子里用词跟我们北方人区别还是挺大的,比如主帖里的“手提电脑”

网友:
用动力芯啊 容量芯没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还要说这么多次?我习惯了用繁体字回复,主要是适应湾湾,香港,马来,新加波,悉尼,澳洲,美国等的朋友 ...

广东人表示繁体字看起来和简体字没区别 只不过不会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以为楼主是湾湾同胞,帖子里用词跟我们北方人区别还是挺大的,比如主帖里的“手提电脑” ...

HK那边也这么说 我感觉楼主是HK润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