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精明鼠NF8508寻线仪

楼主(2024-01-29):
双12到手437的。正规机房的大交换机上可以带电寻到线。它之前有个型号在家用路由上可以带电寻,一到机房带电线就没声。要么买这种的,要么买易之力的更有性价比。

网友:
看着做工还挺不错的

网友:
是在工作时候探测还是关电了也能探测

网友A:
功能蛮多的呢,光功率计是测光纤的吗?

网友:
卖这么贵,有网卡芯片和彩屏却不带ping功能

网友:
功能很全啊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与老式相比功能多了不少。

网友:
手上是老式的,不过很好用,就是自耗电严重,后来加了一个拨动开关。

网友:
好评,做工不错。芯片型号没有擦比较自信。里面的RS2251 是8选1模拟开关,国产的芯片难能可贵

网友:
做工用料都是不错的

网友B:
同款8508.看了好久买的,我是356到手的。其他工能都行就是缺一个寻完线直接对线的功能。回来测试断点跟连线都很准确。

网友:
做工还阔以

这玩意挺贵

网友:
还是可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蛮多的呢,光功率计是测光纤的吗?

是的。要说实用的话,感觉易之力那款S698pro更实用点。因为用的最多的寻线功能那款的信号最强大,机房的企业级交换机上找线那个信号更好。

网友:
易之力 有在贴吧看人拆过, 做工比不过这个

网友(2024-12-03):
引用 网友B:
同款8508.看了好久买的,我是356到手的。其他工能都行就是缺一个寻完线直接对线的功能。回来测试断点跟连线 ...

868  或者选爱博翔的655可以满足你

网友(2025-02-01):
接收电感是多大的

网友(2025-09-22):
我的接收机丢了,买一个要两百多,太不划算了,有没有可以替代的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