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来水出水变小" 问题请教

楼主(2024-01-29):
   各位论坛大佬,小弟又来请教了。

   现象描述: “家里的自来水管出水量变得很小”

   问题过程以及线索的详细描述如下:
    父母家(老小区的1楼住房),22年底更换整个单元总水表的水管(因为当时正是疫情大家都感染在家躺着,所以也没出去了解详情。估计是单元总水表到各家水表之间的水管)。更换后,就感觉父母家的水量变小了一些,但不影响正常使用,所以也没太在意。
   到23年6月左右,有天洗澡时突然热水器不打火了,经过检查,发现是因为水压太小,电热水器不能正常打火。
   父母家是单位的老小区,没有专门的物业,于是找到之前安排换水管的后勤工作人员,对方说“其它住户都没听说水量变小,应该是你们家的水管哪里出了问题”。后来由于父母到外地亲戚哪里玩儿了几个月,所以就暂时搁置了。
   最近父母外地回到家里,发现水量比之前又变小了些,到了不得不处理的状态了。
   到外面五金店问了下搞水方面的师傅,水工师傅说有两种可能:1、我家水表的"表前"部分堵塞,即进入我家水表前的水管就有些堵塞了。 2、我家自己管道出现了堵塞。
   不知道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如果有的话,原因都是什么?
   另外,我家室内的水开关有点生锈了,如下图红色把手附近。根本无法扭动,会不会有可能这里造成的。如果要更换这个水开关的话,只需要购买红色把手那一部分,还是说需要购买其它的部分?

网友:
最大可能是。换水管时 管道内进入泥沙了 堵住你家阀门

wd40 泡泡能泡开就好

网友:
锈的那部分好像可以单独换,我家里这种铜总阀阀芯就可以直接拧下来

网友:
水工师傅分析的没毛病,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水表前的阀有问题,阀杆松动导致阀门没有全开,只开了一点点,后期被泥沙堵了,如果那个阀是球阀的话这个可能性还挺高的。
至于室内的那个截止阀一般不容易堵,不过你可以把阀芯拆下来看看水量大小,如果水还是小的话应该就是换的管子或阀门堵了,或许是安装的时候管子里留了点塑料袋塑料片什么的

网友:
截止阀堵的可能很小的。他的结构特殊,是压下去的,只要旋转上来,根本不可能堵的。热水器水压小的,进水阀换高流量角阀,进水可以大一倍。

https://www.toutiao.com/video/72 ... p;source=search_tab

网友:
水表也有滤网的,野可能堵

网友:
堵的可能性比较大,我家太阳能的上水阀就是这样的,有时根本上不去水,要用水敲几下才行

网友:
堵是肯定堵哪里了,要从水表前后逐段拆水管或者水龙头放水看看水量;那个红把水,如果找得到同型号的开关,买一个来拆它的红把手更换旧红把手就行,找不到那得整个开关换。
总的来讲,就是这个开关坏导致水流量小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网友:
开关坏导致水流量小

网友:
有可能热熔口堵塞

网友:
截止阀不会堵

网友:
截止阀太锈了,如果以前截止阀没有全开的话,倒是有可能被杂质给堵了,最好是换一个截止阀。

网友:
换水表堵,跟水表可能有关系,去清理下水表呗

网友:
水表后拆开,放水看水量情况,良好就换表后到家管,自己干买好管件每处熔接都捡查好,省心省钱质量还好

网友:
这题我会啊,就那几个问题:
1、更换管道时,师傅水平不行,某些位置熔堵了
2、阀门、角阀等有滤网的位置被泥沙堵了

楼主:
多谢各位耐心答疑解惑。 问题解决了,具体是这样的:

换单元水管的时候,进了沙或渣子到我家管内,堵在生锈的室内自来水总阀那里(就是红色生锈那里),总阀那里也有锈和渣子,恶性循环造成水压小冲不走渣子。

解决方法,更换了红色那里的室内自然水管总阀,一切解决。。

网友(2024-05-18):
我以前就维修过出水量小,水压小的管道,就是从出水口往前面拆,拆到水表前20米处,水量水压才大,就是铁管道内部严重锈蚀,更换锈蚀管道,情况改善。

网友:
水表材质是铁的,容易生锈。拆开水表看过,像动脉粥样硬化的血管。堵住一大半。

网友:
估计是进水阀里面的止动片不灵活了

网友:
我们这里如果水小可以投诉物业,让他们滚过来瞧瞧,又不是不付水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