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1986年 呼市电子设备厂 SKJ-C 型专用单板机

楼主(2024-01-29):
又购得 Z80 CPU 单板机一台,初步测试 OK

网友A:
购它的目的是?收藏还是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购它的目的是?收藏还是使用?

使用,学习汇编。

网友:
恭喜有又的一收藏

网友B:
学汇编为何不用51?z-80很老了,80年代初挺流行的,后来几乎被51替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汇编为何不用51?z-80很老了,80年代初挺流行的,后来几乎被51替代了。

Z80 比 51 复杂多了,指令更丰富。Z80 管脚 数据线 和 地址线是 独立的。 51 把 PORT0 , PORT 2 复用做数据线和地址线。

网友C:
不用买这么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买这么多吧~

我买的第一个 TP-801A 键盘更换成 小的按钮开关,上面没法标记键名。
买的这款,以前没见过,研究一下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