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2或者k2p有什么固件可以定时限制某台设备联网

楼主(2024-01-29):
如题,家里还在用着k2和K2p  除了官改有定时限制某台设备上网,看了下老毛子 高恪 LEDE openwrt 好像都没有这种功能。

起因是官改一直用着 ,每天定时将机顶盒断网,手机不断网。但是家人说偶尔路由会不稳定,

刷了高恪,智能流控里面也没搞明白,其他固件也刷过,但是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A:
本身没有,除非是改版或第三方。

网友B:
Padavan有,在防火墙设置里。

网友:
openwrt 固件,防火墙——通信规则——添加

网友C:
高恪有这功能的,我确定...

---------------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davan有,在防火墙设置里。

老毛子是有,但没有设备名字,不能一目了然看到哪个是哪个设备,机子多了就有点乱

OpenWrt可以单独装,附件是我以前收集的一个插件,版本有点低,但比没有强

网友:
上x86去吧!!!

网友:
官改固件很稳定的,不稳定的原因应该是别的方面,排查一下别的问题吧。

网友:
op或者老毛子,写脚本,crontab+iptables,就是得学下怎么写

网友:
我也在找这种功能,而且希望能通过手机控制

网友:
好像老毛子的固件有~~~~~

网友D:
高恪有的,可能你还没找到在哪设置

网友E:
高恪   亲测 有你说的这种功能

网友:
高恪   先把你要限制的设备在ip组里分组  设置组名字  然后在分组管理时间组里设置时间   把ip组名字加上去   完美解决

网友:
实在不懂设置可以去高恪论坛上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没有,除非是改版或第三方。

昨天搜到一个Xwrt 好像是有 等下忙完刷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avan有,在防火墙设置里。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恪有这功能的,我确定...

---------------

设置起来太麻烦了 好像也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恪   亲测 有你说的这种功能

高恪好像都跑路了   我尝试过高恪里设置 MAC组 时间组  但是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恪有的,可能你还没找到在哪设置

有个智能流控 但是真不会设置  高恪是稳 但是设置起来反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