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2023年淘到的最满意的键盘——ThinkPad蓝牙键盘

楼主(2024-01-29):
        这款键盘是我今年咸鱼淘到的最满意的作品之一,是一个基于Thinkpad DIY的蓝牙键盘。这款键盘的外壳、主控和键盘都来自Thinkpad,最重要的键盘壳体和支持蓝牙功能的主板来自Thinpad 2017年推出的蓝牙键盘,代号是KT1525。

        相比上一代蓝牙键盘。KT1525最大的改进就是支持三设备切换。切换过程很简单,右上角的Home、End和Delete分别对应三个设备,只要按一下对应按键,就能切换到指定设备,长按按键就进入蓝牙配对模式。如果你想使用home按键怎么办呢?答案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三键的短按和长按都已经被用于蓝牙连接和配对了,这也导致三个按键的基础功能失效了,不得不说这个工程师真会偷懒,我虽然不用,但是你不能没有。

       键盘的底座有两个支架,据说这两个支架很容易坏掉,要好好保护,展开支架,这个角度很适合敲击键盘。

       kt1525原先自带的键盘是巧克力键帽,应该是x230款用的键帽,键程相比x220的屋檐键帽变短了,整体的手感偏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卖家把它换成了ThinkPadSL410的键盘,两者大小接近,不用破坏外壳就能装上,简直就是完美适配。虽然相比经典的X2207行键盘,键盘布局变了,但是我还是可以接受,因为键盘手感好。我个人感觉长键程是保证键盘手感的关键,夸张得说,用短键程的键盘就感觉像是敲击钢板。这款键盘的键程应该超过市面上大部分笔记本键盘了。kt1525的底座再配上SL410的屋檐键帽,键盘手感在我用过的笔记本中算是最好的。

       我5年前DIY过基于X220的无线蓝牙键盘。淘宝购买了主板,用x220拆空后的外壳作为底座,装上x220的键盘。这几年我也基于这个键盘不停地升级配件,因为外壳太破,又买了T430s的外壳来替换。但是这款键盘也有些不足,DIY的主板为了适配小红点耗电太快,同时外壳也比较大,不适合出门,这款kt1525键盘很好地解决了这些痛点问题。
        kt1525除了支持三设备切换、键盘手感好和便携性,其他方面,这款键盘全是槽点,尤其是软件层面。这款键盘同时支持Win、Android和ios系统,所以F1-F12默认是功能键,用于调节音量、亮度等等,大部分笔记本都支持按Esc+Fn来切换F1-F12的功能,但是这款键盘并不支持,可能由于kt1525产量小,官网的驱动在win11系统下并不适配。为了找回F1-F12的原始功能,只能使用网友提供的ahk脚本。

总结
        这款键盘已经用了两个月了,从实际使用场景看,没有驱动以及三键不能用的问题对我影响不大。但是我还是建议,如果你想要一个带小红点的薄膜键盘,有多设备切换需求,再考虑KT1525键盘,如果你平时只是用于连接1台电脑,建议买它的上一代kt1255或者升级版kc1957,两者都有更好的驱动支持,没有F1-F12按键功能切换、Home/End/Insert三键失效的问题。

网友:
我买过三台笔记本,都是黑色外壳的ThinkPad。

网友:
十多年前买过一个叫NAZER南极牌子的X架构键盘,怀念啊,可惜坏了想再买就也找不到了...

网友A:
反人类的Fn Ctrl 布置.

网友:
反人类的Fn Ctrl,Ctrl用的很多,偏偏放第二个

网友:
小方向键的键盘是最不方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人类的Fn Ctrl 布置.

一看就知道你太年轻了。
这个FN的历史比Windows还久,它出现时Windows系统都不是主流操作系统,也不是机器自带的系统。
后来为了兼容Windows才加了一个互换键位的设置选项。

还是喜欢7行更多更大的按键

网友:
这个键盘真心不错,楼主好好收藏

网友:
FN在最左下角,确实容易误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人类的Fn Ctrl 布置.

就和mac的commad和control按键对调了一样,用习惯了其实都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你太年轻了。
这个FN的历史比Windows还久,它出现时Windows系统都不是主流操作系统,也不是机器 ...

历史是这样没错,但是fn现在不是常用键了,而ctrl基本是最常用的功能键……
还是习惯把常用的ctrl放在左下角的布局

网友:
手感怎么样?和x200的手感差不多么

网友:
这个FN的位置我经常按错

网友:
经常按错FN键的路过。

网友:
我是维修机械键盘的。 其实我自己使用的是一个老的联想商用台式机配备的联想JME-7155P,也就是精模给代工生产的一款薄膜键盘。 手感就是相当普通的薄膜键盘,只是异常可靠。里面内内含钢板一片,很厚重。大概也是十余年前的产物了,现在的联想戴尔这些电脑给配的键盘 真的能明显感觉到单薄,用料很差了,很轻很轻。 回归到最早的度量标准,真的很多东西是越重越好的。 我估计这玩意正常的用,真的是十几年 甚至20年不会出问题。

网友:
键盘、鼠标虽然便宜但是对于舒适使用电脑来说真的很重要,这个东西不是越贵越好,而是适合你的最好,特别是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你太年轻了。
这个FN的历史比Windows还久,它出现时Windows系统都不是主流操作系统,也不是机器 ...

没想到2024款x1 carbon已经改成ctrl键在最左边了,最终还是顺应主流了

网友C:
现在流行得玩法是用老TP的键盘用3D打印的壳子或者下半身拼接起来,比直接买库存的便宜\手感好。

屌丝些就是买x1的键盘,改个usb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流行得玩法是用老TP的键盘用3D打印的壳子或者下半身拼接起来,比直接买库存的便宜\手感好。

屌丝些就 ...

这个之前51nb上有很多人搞这类主板,我18年的时候就拿x220键盘和x220下半身做了一个,现在也在用,但是因为一直开着小红点,耗电比较快,高频使用,一两周就没电了。为了追求手感,换过T430s下半身,最后感觉还是用x220下半身,加上原装电池作为配重,这样组合手感最好,3D打印没试过,但是我估计和我帖子里这款差不多。
之前还想再做一个同款X220键盘,但是疫情的时候主板涨价了,到现在我知道的只有咸鱼一家在做这类主板,X1键盘我也考虑过,据说键程1.8mm,有触控板确实很不错,就是不能做成无线不能接受。
其实最理想的是有个主板,即支持蓝牙切换多个设备,同时支持驱动xThinkPad老款键盘和触控板,我买完这款DIY的键盘不久,已经有人做出来这种带触控板和支持蓝牙的第三方主板了,我准备以后入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