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有没有哪位大神给发一个STM32的XTW100编程器的原厂固件

楼主(2024-01-29):
我T宝买的XTW100的编程器芯片型号是STM32F103C8T6,的。让我换了主芯片找不到原来的固件了,插电脑上什么反应也没有,指示灯也不亮。后来在这刷了serprog的固件,电脑到是能识别了,又用了WIN版的flashrom软件使用还可以写读固件也很方便。现在又想找个原厂的固件刷上,看看哪位大神给发一个STM32的XTW100编程器的原厂固件。有XTW100这个编程器的大哥也可以提取一下给传一个

网友:
有个一摸一样的,不知道怎么提取固件!

网友:
一般固件是加密的

网友:
20多块钱的东东。

网友A:
除非开源,不然固件一读写就有自毁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开源,不然固件一读写就有自毁的风险

厂家对保密工作是做得不错的

网友(2024-03-29):
你是怎么刷进serprog固件的,还记得详细的方法吗?我按照网上的教程就是连接不上?

网友:
家元<-50可以在此回帖申请领取家元自动清零,可以多次回帖直至积分大于-50

网友:
SPI FLASH 烧写器吗,不难的话自己写个资料还是很多的,

网友:
论坛之前有人发过,我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2024-11-01):
这固件我有 从我编程器里面导出来的

网友B:
这是我从我编程器里读出的固件 有坛友亲测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从我编程器里读出的固件 有坛友亲测可以用

自制一个玩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从我编程器里读出的固件 有坛友亲测可以用

密码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密码是多少?

编程器型号就是密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型号就是密码

好的谢了,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了,我试试

试着好用么?

网友(2025-02-27):
谢谢啦,找了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