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好险!差点又毁一个钟表

楼主(2024-01-29):
孩子订阅的巧虎送的玩具钟,做工和质量都很好。
昨天逛宜家,孩子又买了一个多方向液晶钟,喜欢钟表这点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然后她说巧虎钟可以先收起来一段时间,我就把电池拆了。这一看不要紧,电池漏液差点又伤害到电池仓了。
这弹簧片本来都跟结霜似的,我摸了下掉了不少,看来弹簧材质也还是不错的。
这么看来,没有不漏的电池吧?
另外,漏液影响多大也取决于正负极片材质?
最离谱的是电池电压还有1.41伏。

网友:
干电池漏液不仅仅是电池电压耗尽,环境温度过高或者保质期过期都会出现漏液

网友:
干电池漏液是电池的顽疾,就不知道解决这个问题代价大不大

网友A:
金霸王也漏了吧,就没有不漏的,你看猴子的电池也漏了

网友:
电子钟用碳锌电池寿命几乎和碱性电池一样,还不易漏液.
另外碱性电池可以在负极处塞点纸巾当护垫,防止侧漏到机机内部, 减少漏液的损失.

网友:
长时间不使用也会漏

网友:
单磷酸铁锂+占位桶 or 锂电+LDO,可以解决漏液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霸王也漏了吧,就没有不漏的,你看猴子的电池也漏了

...

你家电池漏洗手液……

网友:
电池 都漏 的吧,还是用普通的基本算了

网友:
应该用碳性电池啊

网友:
换成锂电池不错

网友:
电子锁上用的同款电池,也漏了,还好跟楼主一样发现得早。

网友:
这种3V供电的用电器,我采用G9133+锂电解决。

网友:
DMEGC这个牌子的电池还没有看到漏,

网友:
干电池基本都漏液的,好多设备都是用完忘记抠电池被电池给腐蚀坏了

网友:
电池漏液了,换新电池

网友:
漏液了,换锂电吧

网友:
电子钟这种低耗电的,碳性电池是首选,漏液率比碱性电池低很多

网友:
金霸王也漏液啊

网友:
弹簧用开水烫一下就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