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今天换了个日产逍客EGR废气伐

楼主(2024-01-29):
着车时间4-5秒,平时1秒着车,日产官方电话说召回,免费更换。
开车200公里,换了号称价值2000大洋的废气伐

楼主:
更换后的型号

楼主:
免费给我测了一下电池,叫我换,不了他,我前几天自己侧的数据,自己有底

楼主:
我自己测的3.1,他测的5.8,所以不鸟他

网友:
电池才几 毫欧内阻,厉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测的3.1,他测的5.8,所以不鸟他

我的23年初检测近11毫欧,目前冬天启动无力,还好一次能着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4544-1-1.html

网友A:
我这种买不起车的穷B不用考虑这种问题...

网友B:
EGR废气伐什么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这种买不起车的穷B不用考虑这种问题...

装,接着装,使劲装,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网友:
太黑了吧,免费换?

网友:
这里面是积碳了吗?看着管道里面这么厚

网友:
只有进气口?

网友:
真好还在还有肯召回的日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EGR废气伐什么用?

为了达到尾气排放标准,发动机会把部分废气重新送到进气口以降低气缸内的燃烧温度从而减少氮氧化物的数量,EGR阀就是在电脑的控制下把适量的废气进行循环。

网友D:
这种召回信息是如何快速的通知全部车主的?国产车是不是没召回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召回信息是如何快速的通知全部车主的?国产车是不是没召回一说? ...

厂家有APP后台,出了问题的就通知你换,正常使用的不鸟你

网友:
同款逍客路过,我的EGR还没换

网友:
不止逍客,天籁的这个也是免费召回了,我的劲客有次亮灯了就是这东西坏了,查了下换这个4S说要3000多,带散热器一起,MMP
跑到外面去找朋友拆下来洗了下,80,现在又差不多跑了一年了

好奇这东西为啥会影响动力和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接着装,使劲装,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我也想高调,实力不允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