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种GPU转接线是把2个显卡线转成1个CPU线么?

楼主(2024-01-29):
这里有人玩过这种线么,
2个母口是插6+2显卡线么?

网友A:
这不是GPU线,就是单纯的一拖二的CPU供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GPU线,就是单纯的一拖二的CPU供电线

公头是插主板或者显卡的,不是一拖二CPU供电?

网友:
没玩过,害怕bo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头是插主板或者显卡的,不是一拖二CPU供电?

弄错了,是GPU线
你看看这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54801@1706539502181

网友:
这个不会烧接口吗

网友:
应该是特殊设计的吧,给行业用的?

网友:
显卡不是六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