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P-LINK监控摄像头编程器固件

楼主(2024-01-29):
求TP-LINK监控摄像头编程器固件,型号为:IPC43AN-4,主控为SSC335的编程器固件,固件必须是TP-link官方的,不是运营商定制固件。

楼主(2024-04-02):
没有人提供固件就关贴了啊!

网友A(2024-02-08):
这个不好弄。一个固件对应一个序列号。弄了就有两个重复。应该不能使用的。

网友:
网上找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弄。一个固件对应一个序列号。弄了就有两个重复。应该不能使用的。 ...

的确,已经测试过了,编程器刷了两台,同一个序列号重复后,官方直接把序列号封了,现在两个都用不了,而且,固件不能做任何改动,比如改MAC,刷了后直接访问不了管理界面,维护工具也检测不到摄像头,不知道有高手能破解不?破解了,连不了官方的平台,至少可以加入NVR使用。

网友:
我也想求一个固件,我有个同型号的摄像头,开机亮红灯,拆下sop8 flash上编程器,结果是flash芯片损坏。

网友(2024-03-13):
过来学习了,受教了!!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
找到了吗?

网友:
大佬来来来

网友:
这个应该找不到吧

网友B:
固件里面确实包含有序列号。序列号也不是不能改,改了再刷,不一定能连上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里面确实包含有序列号。序列号也不是不能改,改了再刷,不一定能连上哦。 ...

不能改的,我改过,只要动一个字节,固件就废了。

网友:
在boot里面改不可以?

网友(2024-05-08):
引用 楼主:
不能改的,我改过,只要动一个字节,固件就废了。

你是怎么改mac地址的啊   我在固件里都查找不到,  感谢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改的,我改过,只要动一个字节,固件就废了。

我看过有人改过mac地址其他的不动  可以连录像机使用,如果是tp的录像机可以使用摄像头的全部功能  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改的mac地址

网友:
过来学习了 ,固件比较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