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买个插排,另外给指示灯加电阻

楼主(2024-01-29):
车库里的老插排坏了,重新买了一个,9块多,太便宜的没敢买,毕竟有安全隐患
老规矩地线是铁条,L/N是铜的

这几天坛子里说的多的指示灯耗电的问题,之前也都没留意过,家里这么多插排看来要摆上改造日程了,否则睡不好觉啊

这个插排4个灯,电阻用的是200k,要是学坛友改加整流桥电容,工作量不小。手头最大的电阻有1M的,先串了用了,毛估估算下
原来的电流是220v/200000=0.0011
现在的电流是220v/1200000=0.00018
这是改了一个时拍的皂,一点不影响指示,亮度明显降低了,原来指示灯一年的耗电现在可以用几年了,可以睡好觉了

网友:
看色环是220K吧

网友A:
电阻不产生功耗?

=======

网友:
灯不耗电了,电阻还是耗电。

网友:
难道电阻不如灯耗电多?我觉得怕耗电就直接加开关断电,要是不允许就不要在乎这点电。

网友:
电阻大了功率就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不产生功耗?

=======

串了,功耗更小吧?

网友:
插座指示灯不如金属件重要。
黄铜不是好东西。

网友:
这种电商专供版的插排,带小负载电器用用还可以。

网友:
现在的都是这种立交结构了

网友:
大功率就算了,小负载无所谓

网友:
那4个指示灯电阻一年就要耗8.5度电,建议电阻更换成为800K-1.5M的.

网友:
去搜索:大功率插座一体纯铜6000W日式进口插座接线板插排出口日本,或者看看日本洋垃圾插头插座,

网友:
主要是用电要安全,节电是次要的。

网友:
感觉还是心理作用大一些

网友:
确实,现在的指示灯太亮了,都要加电阻

网友:
你这个9块钱的插排质量也就这样了,自己知道安全重要,还买成这样的。这种插排顶多给手机充个电,功率再高真的不安全了

网友:
现在不用铜线了,用铜片。。。

网友:
感觉现在JS们都知道网友心理了,要铜排,要磁铁不吸的,至于厚度、宽度啊没有人在乎的

网友:
电阻还是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