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关于SM2258XT开bics3 8die(LBics S2锁)的经验总结和小问题的解决(卡reset drive)

楼主(2024-01-29):
(萌新小白一个,写的不好还请见谅)(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前面讲的是开的方法,后面有我整好的固件,但我是小白,没加太多参数,可能需要自己加参数)

如果闪迪颗粒用常规的普通固件开,只能开出来一半容量,无论怎么调都开不满的,那你大概率是碰上了LBics的S2锁,固件要选择S2的。例如我这个困扰了半年多的颗粒,编号05138-512G的颗粒(不要在意板子,这俩颗粒源自于朗科的SATA,换了好多板子今天才搞定,实际上与板子无关,只要1.8V的VCCQ的无狗2258XT板子就行,不管是SATA还是USSD还是NGFF均可)。

1.焊接
颗粒ID特征如图所示,512G只有2个ce且只分布在一个通道上,ID 45,49,9B,B3,7E,72,因此尽量选择焊接的时候两个焊盘分别对应2258XT四通道中的其中两个通道,因为这是单通道颗粒,如果是在一个ch上堆叠那整个盘就是单通道了速度就慢了,这最起码保证了双通道几乎可以跑满SATA(后面有测试图)。另外这ID必须横向对应,且ch0和ce0的位置必须有ID(不要抬杠加参数,会报错),另一颗的ID无论在哪个ch都行对应就行。

2.工具选择和准备
准备工具,这里我有AV大包举例,工具比较全。其中用到的是Bics3的U版工具和LBics3的工具

常规的固件识别ID可以识别出来S1和4C2W的,这两种可以用新固件,但是只能开一半容量,S2锁的必须要老R版固件和参数
如果用老R版LBics固件直接开,固件是可以支持开S2的,但是会卡Reset Drive且重连之后识别不到盘
今天偶然听群友说把固件丢到U版工具里开就没问题了

3.杂交
①把R版工具里颗粒对应的S2参数选中然后复制到U版工具里(加参数,不再详细展开)
②把Firmware里的FWtag对应的S2参数复制过去

③把LBICS的固件文件夹复制过去

④LBICS对于U版固件缺少AB和AD的文件夹,可以直接复制BICS文件夹内的

⑤如果这时候直接开,大概率会This package can't support 8-Die flash

莫急,把R版的DLL文件夹复制过去然后重启软件

⑥这会儿在自动识别ID就可以认到S2了

4.开卡
开卡我就不再赘述了,该怎么开怎么开就行了,一路顺风顺水直接开,我调的参数比较保守,名字也没改,各位随意发挥

SM2258XT_SNK-LBiCS3_PKGU0510A_FWR1108A0(只开S2).zip

固件下载

网友A:
有没有改SSV4 CER的方法

网友:
看不懂。。。但也帮着顶

网友B:
开这个颗粒有个专用版本的,不用这么麻烦
SM2258XT_SNK-LBiCS3-8Die_PKGR1116A_FWR1108A0

网友:
玩颗粒就是要不怕折腾

网友:
购买了,下载不了,楼主发我邮箱1697849057@qq.com

网友:
顶一下。。。蛮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改SSV4 CER的方法

同问这个问题,我那个凄惨红的都放了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改SSV4 CER的方法

cer要专用固件,这个就是专用固件也有问题的才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这个颗粒有个专用版本的,不用这么麻烦
SM2258XT_SNK-LBiCS3-8Die_PKGR1116A_FWR1108A0 ...

你说得对,但我特意写了,会卡Reset Drive且重连之后识别不到盘

网友:
刷固件后重新开卡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看不懂。

网友:
好好好,折腾解决问题

网友(2024-03-16):
感谢大佬分享!学习您的精神!@

网友:
我的天老哥,我量产的第一块固态就是闪迪带锁s2颗粒,要不是老哥您教的详细,我怕是要彻底远离量产圈了,现在已经玩了很久了,参考的第一篇帖子就是这篇,收下我一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