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电池保护板拓邦保护板上采集线接法(全)

楼主(2024-01-29):
闲鱼买了几块铁塔拆机的拓邦保护板

14元一片白菜价格
用料其实不错主控使用STM32F072RB
普通版使用了6颗华润微的CRSS035N10N MOS管背靠背结构 单颗过流120A
升级款则使用了6+4颗MOS

普通版使用了两颗上海维安的30A14K三端保险丝,两颗额定电流60A,根据手册说明最高80V,额定电压42.0-74.8V
升级款则使用了三颗,额定电流达到90A
此类保险内可在MOS击穿下用芯片控制熔断内部保险,构成二次防护,多用于新能源领域
需要注意的是这类保险焊接需把握好温度,个人还是挺难焊接的,焊接温度一高可能就熔断

检流电阻方面
普通版使用了3颗2毫欧合金检流电阻
升级版则使用了4颗

蓝牙通讯模块也略有差异

查阅资料比较少只有13 14 15 16和20串的接线方法

掀开保护板屏蔽罩发现使用的是两颗中颖的SH367306锂电池保护用模拟前端芯片

查阅官方PDF发现芯片为6~10串保护芯片,两颗最低支持到12串,均衡电流10mA~60mA

根据芯片官方文档的串数配置,我绘制了12串到20串的连接示意图,首先先放官方串数配置图,请各位坛友帮忙检查作业

上面的连接图都是根据官方文档绘制,不保证实际可用性
最后在思考一下是否可以拆掉一颗芯片来使用更低的串数,也许不行因为单片机无法与之通讯了
这便宜的板也不值得折腾

网友(2024-03-13):
引用 网友A:
抱歉抱歉 单纯从规格书推出来的解法没上机测试过

12串这样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2024-01-30):
接法挺详细的,楼主辛苦了!

网友:
技术流,技术贴楼主厉害

网友B:
楼主  你好像13串  14串  图片不对哦   我买过这个板子  卖家给我的接线图和你不一样   我按照卖家的接线图13串可以用的   14串没有试过   图片请看

网友:
铁塔的变换版除了拓邦到还有那家的?

网友C:
这保护板还有板中板

网友:
这个很多都是偷来的电池拆出来卖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保护板还有板中板

不排除买的模块  个别种类的电池 保护板有的不擅长的做的不够好的话  容易过放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好像13串  14串  图片不对哦   我买过这个板子  卖家给我的接线图和你不一样   我按照卖家的接线图 ...

这颗IC支持电芯乱序上电,13串可能是6+7也许是7+6 理论上有两种接线方法

网友:
感谢分享,正想买块板组电池。

网友D:
我想知道,这个板是怎么流出来的

网友:
学习了,这我原来咸鱼买了一块,想降串,卖家说只能降16串不能降其他串,不知为何。

网友:
板子做工还是可以的,还便宜

网友:
均衡电流太小了,电池一致度好还无所谓

网友:
楼主用过没?破解了吗?功能全好的嘛?

网友E:
据网友反馈说这板子自身待机功耗很大, 楼主能否测一下静态电流?

网友:
高密度PCB 板中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这个板是怎么流出来的

这些板子的历史记录都是有真实使用记录,感觉像是回收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网友反馈说这板子自身待机功耗很大, 楼主能否测一下静态电流?

得等到年后测试

网友:
我买的16串的,也不是你这种接法。这板子静态电流软件好像能设置,卖家给我设置的是15ma,我也没实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