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ISL21009B 5V SOP8 电压基准初探

楼主(2024-01-30):
看到热心坛友提到了ISL21009这个型号的电压基准,很感兴趣,购入了一些进行测量。

大约2元一颗,价格算便宜,而且官方给出的性能还算比较诱人。

这颗基准采用了FGA(Floating Gate Analog)技术,粗略了解一下,貌似类似SSD的存储原理,将电荷长期储存在绝缘体中,然后将这个电压通过运放缓冲后进行输出。优点是极低的噪声(只有运放的噪声),和极低的功耗(只有运放的功耗)。温漂从指标来看也不错。老化笼统的标称为50ppm。
但是我猜测,其存在可察觉的老化漏电(输出电压越来越低)。官方明确写出对X射线敏感,但未提及对高温敏感。
————
焊接到带有U型开槽的PCB上,插入插座,逐一通过开关接入万用表进行初步测量。环境22度,湿度25%。

焊接方法是先用刀头电烙铁焊接到PCB上,然后再次添加助焊剂,用热风枪再回流焊一次,目的是去除手工焊接的随机应力,保证一致性。然后清洗烘干,预热一段时间后测量电压。
输入和输出没有添加独立的去藕电容,仅分别用短线连接9V移动电源和万用表。输出噪声50PLC下,跳动七位半一个字(1uV),姑且认为工作正常。
购入了16片,有一片电压稍低,而且不太稳定,已去除,剩下15片。

官方给出的是+-0.5mV以内,实测的话,普遍偏低,而且比较集中,-2mV左右。
温漂简单用手摸了下,感觉确实不大,基本不怎么动。
但是预热真的需要很长时间,半个小时之后电压其实还在涨。刚上电的时候涨的非常厉害,六位半模式来看,一秒涨一个字,持续几秒。
从预热来看,明显不如LT1021/LT1236,LT如果挑到温漂小的个体,上电瞬间就能基本稳定;但是LT受湿度影响,随着预热后温度升高湿度降低,电压会缓慢升高一点点。
ISL的湿度目前还没测试。

网友:
哈哈。这大转盘有点意思

网友:
这工程养眼,电源基准阵列

网友:
这是个大工程

网友A:
看来求稳妥还是上lt1021啊,但是不知道lt1021焊接还是直插的收到的应力小一些

网友B:
大神厉害!围观学习一下,这个有成品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厉害!围观学习一下,这个有成品出吗

需要的话,可以送你一些。
关于成品出不出,我觉得测下来这种SOP8基准性能太差了(至少LT1021这个型号太差),普通家庭环境下,我觉得不确定度超过20ppm(短期稳定度还行,但是隔天再测就容易翻车,弄得我都怀疑我表有问题。幸亏每个LT1021个体的漂移程度参差不齐,隔一个礼拜再测,漂移介于「-30uV ~ +120uV」之间均匀分布,这才让我舒一口气,至少这些漂移不能赖表坏了),性能完全比不过千元级别的二手6.5位万用表。LT1021校准289这种50000字都没法做到一字不差,而且只有5V一种电压输出,感觉没啥意义。。。。

网友C:
这个基准对电离辐射敏感可能是个大问题,一般生产线XRay检查是标准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基准对电离辐射敏感可能是个大问题,一般生产线XRay检查是标准流程

一周后更新:
温度相差1.3度,湿度相差5%,再次测量。

这个表现还是比较惊喜的,在温度略有差异的情况下,最坏的一颗个体偏移了10ppm。
这次预热了100分钟(6000秒,50PLC),下图是电压最高的那颗个体的预热曲线,此曲线从通电大约5分钟开始记录。(从4.99871变至4.99879)(注意:图片上是7.5位显示模式,抹掉最后一位再看)
其他的个体貌似都是随着预热,电压逐渐上升,但我不完全确定,因为目前还没测。

这个基准预热是真的慢,老化再低感觉也不行。。。。。。照这速度,3个小时都稳不下来,而且这个基准哪怕断电一瞬间都要重新预热半天。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周后更新:
温度相差1.3度,湿度相差5%,再次测量。

这个表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是什么型号?

8558A..........

网友E:
我就是被21109安利了买的,试验确实便宜好用。比我买的两个拆机ad584初始精度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求稳妥还是上lt1021啊,但是不知道lt1021焊接还是直插的收到的应力小一些 ...

今天又焊了8片德州仪器的REF5010,带开槽的PCB用完了,所以只能焊到不带开槽的PCB上面了。

性能是0.1%精度(普通等级)或0.05%精度(高等级)
实测的话,分布如下图:

可以看到,都在0.01%以内,而且是正负误差。官方标称十分保守,不错。
这个基准需要连接1uF~10uF的电容,否则必会震荡。我添加了1uF的C0G,虽然ESR明显低于官方推荐值,但实测也能工作。
然后测一下噪声,在预热后,测量了半个多小时,如下图:

50PLC积分时间,7.5位显示,可以看到稳定性在30个字(30uV,10V的3ppm)左右,其实还挺好的。
然后说一下短稳:
官方写是0.1Hz~10Hz具有3uV/V噪声(所以是30uV)。我这边50PLC测量10秒,大概是0.1Hz~0.5Hz,峰峰值噪声10uV~15uV,符合标称。
这个基准感觉还可以?至少电压很准,预热速度感觉也不错。
————————
然后再放一个ISL21009B基准的预热曲线,这次测量的是另一颗个体(电压倒数第二高的那颗),如下图:

从通电瞬间开始记录,2个小时都没稳定下来,看来这个ISL21009B型号就是这样。不充分预热的话,很容易偏低10个ppm(50uV)。
————————
最后看一下表本身的预热曲线:
基准是ADR1399,这个官方评估板容易受干扰,所以不要太注意细节,简单看一下前30分钟的变化。

大概就是刚开机的时候测到的电压偏高,3分钟的时候偏高2个ppm(7V的14uV),10分钟的时候偏高1个ppm(7V的7uV),大约30分钟后预热完毕。后面波动不超过0.5ppm(包含基准+表+中午到晚上的温度变化)
虽然图片看上去比较吓人,分辨率太高 晃来晃去的。但是读出具体数字还说得过去,ppm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被21109安利了买的,试验确实便宜好用。比我买的两个拆机ad584初始精度要好很多 ...

我买的初始电压都偏低,不知道是不是焊接温度太高了的原因。
今天又更新了REF5010和另一颗ISL21009的预热测试,这一颗预热还是非常慢,你看一下你的有没有这种情况。
电压分辨率不够的话,可以背靠背测量试试。拿一颗预热几小时的和一颗刚刚通电的背靠背,用mV档测。
我感觉REF5010的综合性能还不错,价格互相都差不多。

网友F:
测试很详细。
我买的两颗ISL21009B,电压还比较准,分别是4.9997V和4.9995V,在+/-0.5mV规格范围内。
价格也高一些,华扬电子买的二手,每颗7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是什么型号?

福禄克的在售款都是瞎眼屏,您问这种LCD屏的是不是没事就给自己内心来个强心剂吗,哈哈哈!!~~开个玩笑,别介意,

好像现在福禄克的LCD屏幕的台式仪器(无论是万用表还是校准仪等等)最便宜的也要10W的价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的在售款都是瞎眼屏,您问这种LCD屏的是不是没事就给自己内心来个强心剂吗,哈哈哈!!~~开个玩笑, ...

憧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试很详细。
我买的两颗ISL21009B,电压还比较准,分别是4.9997V和4.9995V,在+/-0.5mV规格范围内 ...

后来又在另一家买了,一家是2.0,一家是1.8,都是便宜的。
后来到的货,电压就是正常的5V,估计是第一家的拆机温度太高了。(后来其实我又翻了一遍手册,厂家其实写了怕高温,只不过混在了pcb应力的段落附近,第一遍居然没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试很详细。
我买的两颗ISL21009B,电压还比较准,分别是4.9997V和4.9995V,在+/-0.5mV规格范围内 ...

晚上困了,语言都混乱了见谅。
简单再说一下最近的成果。
首先是lt1021,这个5V基准貌似具有0.5~1ppm / rh%的湿度敏感度,符号为负。反正湿度从30%到50%,六位半下看降了5~10个字。室温附近貌似温漂并不大,至少我没有明显觉察到,随机漂移几乎都是湿漂贡献。不控制湿度的话就是垃圾性能,从最干燥到最湿润随随便便飘几十ppm。不过不排除是我FR4的pcb吸湿造成的应力,毕竟lt1021对应力有反应。
————
然后就是这个ISL,这个温漂同样难以觉察。然后湿漂至少是比lt1021小多了,但目前我不能确定到底存不存在湿漂。如果能做到充分预热的话,ISL几十天内的稳定性至少比lt1021强3倍。
————
然后就是ref5010,这个温漂也小,但是很奇怪的是,电压一直在涨,每周都涨20个ppm,而且截至目前还看不出停歇的迹象。。。。现在这8个样品,电压都高于10.00000V了,最高的达到了10.00144V,最低的10.00011V。让我怀疑0.8mm厚度的FR4的PCB到底靠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试很详细。
我买的两颗ISL21009B,电压还比较准,分别是4.9997V和4.9995V,在+/-0.5mV规格范围内 ...

再然后,我买了玻封的5.6V稳压二极管,3元500个。这个性能反倒吊打这些成品基准,实际工作在5.40V~5.45V之间,最容易找到0温漂点。0温漂点的宽度感觉还可以,对于这种宽度,很容易做个恒温器去满足要求。
————
然后时间漂移的话,假如相对这些成品SOP8基准来说,我觉得都可以用”忽略不计“来形容了。。。。
首先,噪声超级小,50PLC下就跳1uV,而且我这颗样品还是仅仅工作在40uA电流下(10V串联113k欧姆电阻)然后对于这个10V电源来说,电源抑制比是30倍左右(0.035uV / uV,相当于10V电源变化1uV,5.43268V的输出变化0.035uV),如果换成恒流源,大概是50倍抑制。个人认为不高不低吧,反正对10V和113k电阻都有点性能要求,不过要求也不太高。
10组并联才0.4mA,超级省电又放心。
其次,预热大概10分钟吧,即使不预热,也就高1ppm,预热后很长时间看起来都挺稳定的,不过目前没有恒温,具体咋样不敢说。
最后,截至目前观察了2星期,虽然漂移数据上没那么完美,不过仍然低于这两个成品基准,我对它充满信心,毕竟我连恒温都没做。。。。我相信它逆天的短稳能带来优秀的长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