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当固态移动硬盘出现掉盘情况的时候,你们会拔掉硬盘,重新插拔一次么?

楼主(2024-01-30):
发现掉盘之后,不要立即重启,不要立即重启,不要立即重启,啥也不干,等待30分钟,给主控充分的时间自行修复FTL,30分钟后,再关机,开机,然后看看硬盘是否能识别回来。
有人要问了,如果30分钟后,还是无法识别怎么办?
答案是:凉了,返厂维修!
看了上面这段文字,真是惊出一身冷汗,固态硬盘真有这么娇气么

网友:
就是这么娇气,每次断电都有掉盘风险,只是概率很小,即便很小也是存在的,我有两个固态优盘,都是不弹出拔盘掉盘,经历了两次惨痛教训后就一直记得先弹出,等提示可以拔了再去拔盘,否则绝对不会去动!
台式机盘也有一次莫名其妙掉盘,还是企业级带法拉电容的盘,台式机掉盘就是概率问题了,没有什么可深究的!

网友:
固态硬盘,好东西啊,能不用就别用。

网友:
固态出现这么久了,我还是觉得机械更靠谱,适合重要数据的保存。固态盘用时间长了速度下降或者打不开了难搞

网友:
这个掉盘的确是有的,与最初设计方案有关,更与颗粒有关,最好的是SLC,其次MLC,再次TLC,当然还有大多数便宜的盘采用了QLC,自行脑补吧。

网友:
这个属于概率问题吧

网友:
我碰到过几次了,心都碎了。

网友A:
只敢买正品贵的固态硬盘。。

网友:
现在的没那么容易断电掉盘,至少我的致钛折腾了2年多都没事,墙插接触不良,经常被一碰就断电了。

网友:
系统盘,就是开机不认硬盘怎么办

网友:
这和固态硬盘出现不识别,只接固态硬盘开关机18分钟的方法异曲同工。就是让固态硬盘自我疗伤

网友:
三星,intel,西数,铠侠,金士顿,都用好久了,暂时没遇见掉盘情况,然后杂牌子真是随心所欲,想咋掉咋掉,当然开卡又能复活

网友:
固态我都是用来装下系统装软件,从不敢放重要数据,机械放数据!

网友:
固态用了十多年,没碰到过掉盘,只遇到坏道,然后主控自己标记后,又继续用到现在

网友:
最好插在有外接供电的集线器上

网友:
学习了  以后注意

网友:
买大牌子的可以规避这些问题的概率

网友:
掉盘是有可能,但是要看几率。固态U还是要弹出后再拔吧

网友:
遇到这种撞库一般我都不愿意多说,直接上图(购于2012年)。

我买东西值记住一点:品牌取前三,不济取前五,其他全部是视为杂牌,且尽量避开国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敢买正品贵的固态硬盘。。

正品的也不耽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