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y400怎么升级无线网卡

楼主(2024-01-30):
怎么才能换上ac双频蓝牙的无线网卡,听说要刷白名单啥意思?

网友A:
联想y400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上市的一款笔记本电脑   太老了不好折腾啊

网友:
先刷最新的BIOS试试,据说联想新一点版本的BIOS都移除了白名单

网友:
我的dell 5577最近刚升级完 AX210无线网卡。网速和蓝牙都有很大提升。

网友:
可以降一级吗?不是PCI E相关接口嘛,

网友:
不是厂家认证过的零件换上去会不识别,没法用,就是白名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y400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上市的一款笔记本电脑   太老了不好折腾啊 ...

拆开换模块就行了,很简单,主要驱动好找的。拆开换模块就行了,很简单,主要驱动好找的。拆开换模块就行了,很简单,主要驱动好找的。

网友:
这有啥好升的,淘宝直接买个USB无线网卡就好了啊

楼主:
谢谢各位解释

网友:
要刷白名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