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东芝RC-DX10H IH电饭煲不通电,拉低了维修成本,提高效益

楼主(2024-01-30):
不通电以为是电源故障,24v电源比较少见,画了图,电源末端有个稳压管ZD6是完好的,试验18v没击穿,估计24v正常再查电脑板没有供电,找到锅底传感器内有保险开路,探头组件日本产稀缺很贵约200元,打开有个热熔保险挺特殊,比一般的都小,辗转找到该保险的规格书,是艾默生的G7系列,没有买到147c只有152c的代用,换后正常成本只有15元(10只一时用不完).此锅看起来复杂但拆装相对顺滑轻松.

新件到了压接好

有对保险的疑问就知道这样

网友:
可以,老机子又焕发新春

网友A:
147度的温度保险?是怎么达到这个温度的呢?

网友:
居然没有小动物出没

网友B:
设计理念不一样,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比如回收水蒸气的水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理念不一样,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比如回收水蒸气的水泵

水蒸气在白钢板上冷凝变成水,水流回锅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7度的温度保险?是怎么达到这个温度的呢?

技术就是一层窗户纸,隔行如隔山

某种低熔点的盐

网友:
看着挺复杂的

网友:
都是高科技

网友C:
感觉还是“老式”磁钢居里磁铁的可靠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老式”磁钢居里磁铁的可靠耐用

随着传感器技术的进步,不断提高控制精度是大事所趋,
回顾一下居里温度

网友:
好多常用的家用电器,都用上了高科技原件,其实,还是机械的可靠。

网友:
回收水,这小日本也是穷.只怕连盖边腐蚀物一起回收了.
还是回收合装个,直接倒.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设计理念不一样,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比如回收水蒸气的水泵

这应该是厂家宣传的卖点 号称真空压力煲,这个泵是抽真空的

网友:
用心做好一件事,煮饭都好吃。

网友:
关键是煮饭好不好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厂家宣传的卖点 号称真空压力煲,这个泵是抽真空的

真空了沸点低,做不熟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空了沸点低,做不熟

浸米时才抽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