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N76E003无UN-LINK刷官方ISP固件总结记录

楼主(2024-01-30):
几年前就看到制作便宜好用的N76E003的ICP烧录器(新年礼物)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56&fromuid=1387893
(出处: 数码之家)
然后这几天又看到 入坑N76E003 焊SSOP20转DIP板 烧CH552固件ICP 烧76E003 LDROM  进行ISP 烧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466&fromuid=1387893
(出处: 数码之家)
发现 玛德陛下 大佬帖子中提到 老是出现错误 无法稳定刷入LDROM,正好我有以前就做了一个非官方的CH552烧录器并且这几天有时间就研究了一下。
废话不多说主要看图说话吧 ,也为我自己玩这个做一个总结记录 。免得年纪大了以后要玩的时候忘记了 哈哈

首先在N76E_ICP中需要配置,请按照上图这里的选好(所有选项都按照我的来)。然后保存配置。

然后打开配置文件修改成我这样的。

再次打开N76E_ICP软件进行配置数据刷入。

然后开始刷入官方的LDROM固件

到这里LDROM刷入完成 可以整片读取进行检查是否刷入成功。

然后就可以采用usb to ttl进行串口通讯了,N76E003的2、3脚和串口刷机工具的R 、T相连,然后打开官方的ISP下载软件。进行APROM的刷入。

成功刷入。小灯开始闪烁了。

这就是小灯闪烁程序。
基本就到这里了  没有什么过多的好说的了。
我按照这个过程 刷入LDROM都是一次成功。

网友A:
N76E003 贵了 不如 ms51
只不过 nu-link 比较贵。。。
不指望用arduino写代码了,性能太差,还不如贴牌py32的 air001
有时间可以关注淘宝新唐的店 每年偶尔会出一次 10几块钱包邮的开发板,板子上有nu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N76E003 贵了 不如 ms51
只不过 nu-link 比较贵。。。
不指望用arduino写代码了,性能太差,还不如贴牌py32 ...

闲得慌啊  哈哈哈 自己坐着玩的东西 不存在什么性能差

网友B:
NU-LINK开发板带的有,玩过一段时间N76E003,资料不如STC多啊

网友C:
nulink好像也可以自制。就是要特定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nulink好像也可以自制。就是要特定的ic

讲究的就是一个白嫖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NU-LINK开发板带的有,玩过一段时间N76E003,资料不如STC多啊

我没买开发板啊 原厂芯片都是全FF  需要后期写入ldrom

网友D:
研究一下 可以替换ATmega 328p的国产芯片,价格便宜,看看替换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研究一下 可以替换ATmega 328p的国产芯片,价格便宜,看看替换效果怎么样

其实 esp8266或者esp32更好  我试过 直接可以上传程序   这个N76E003我还只会 单独用isp程序上传ARDIUNO编译好的固件

网友:
也做了大佬的便宜的烧录器

网友:
我 ms51 搞了个编程器,也就是读写的芯片容量比较小所以性能上还可以接受
https://oshwhub.com/firseve/eeprom28_ms51
如果再加595芯片读取大容量芯片的时候,速度就太慢了,ms51内置24M,感觉还不如 atmega8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 esp8266或者esp32更好  我试过 直接可以上传程序   这个N76E003我还只会 单独用isp程序上传ARDIUNO ...

老哥头像的热风枪的程序还有不。

网友E:
配置位和boot好像可以一次性写入的吧 ,没必要分两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置位和boot好像可以一次性写入的吧 ,没必要分两步

我这里不行  不稳定 所以分开的话 就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头像的热风枪的程序还有不。

我发过帖子啊 好像在老站 你去搜一下就行了

网友F(2024-05-25):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单独烧录配置位的时候,经常出现:
配置位烧写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单独烧录配置位的时候,经常出现:
配置位烧写错误

严格按照我的步骤来,如果还不行 那就不清楚原因了。我这样都是正常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严格按照我的步骤来,如果还不行 那就不清楚原因了。我这样都是正常的。 ...

还有,即使下载了启动固件,设置位也烧录了,第一次用ISP下载是好的,第二次开始也经常出现下载过程中卡死而导致下载失败。换另一个固件,每次可以正常ISP下载,却无法运行APROM中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即使下载了启动固件,设置位也烧录了,第一次用ISP下载是好的,第二次开始也经常出现下载过程中卡死 ...

呵呵 这问题要问原帖大佬了  我只是把我发现的经验发出来供大家参考  理论上成功刷入官方的引导固件后 就可以串口下载了 我试了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这问题要问原帖大佬了  我只是把我发现的经验发出来供大家参考  理论上成功刷入官方的引导固件后 就 ...

你手头有没有ISP固件分享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