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一下降低插座指示灯功耗的思路,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24-01-30):
今天看之前网友帖子:改220V插排指示灯之降60倍功耗,一年回本

我觉得节能增效,思路是好的,但是一看电路,用了十个元件~~,天答答,有点晕

一般人认为改指示灯是这样的:串二极管+更大的电阻(一般是几百k)

串二极管,据说可以更好的保护发光二极管

我在实践中发现,只要电阻够大,发光二极管基本上很少损坏,至少我没见过……,属于人走灯还在,一灯传三代这个情况~~

现在的发光二极管,一般可以串3m以上的电阻,假设串一个4m的,那么电流为0.000055A/2,不考虑二极管压降,整体功率为220*0.000055/2=0.006w,折算一年的功率是53w

网友电路节能的原理是降低220的电流,从而降低功耗,但因为元件太多,每个元件都存在损耗

所以从经济型、复杂性、维修便利性等综合考虑,我个人还是觉得串个电阻走天下稳当点,大家可以谈谈看法~~

网友:
0.05MA刚刚亮,也是种方法,一般都是老化坏的。LED常天亮,还是有寿命的

网友:
我觉得楼主说得有道理,电路复杂了,自身损耗也大了,加大电阻可行。

网友:
感觉串一个大电阻最简单

网友:
加那么多元件还不如加大电阻加正反2个led并联省事儿。

网友:
加大电阻,简单暴力直接解决

网友:
大电阻简单暴力有效

网友:
串一个电容

网友:
串个小电容,基本不耗电。

网友:
简单,粗暴,高效,,电阻增大

网友:
串联2M的电阻比较合适。兼顾了亮度,太暗了也不好,看着费劲

网友:
同意你的讲法。电阻限流简单粗暴

网友:
说得有道理

网友:
加电阻,再精进一点加个4007,只要加到大家都不发热还能亮就行,cbb搞阻容还挂常电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坏了,但是常亮的指示灯我一般就剪掉了

网友:
电阻阻值不光要大,功率也要大,比如坏的多的都是1/4W的,最好用0.5W或1W的才不会坏

网友:
人走灯还在

网友:
人走灯还在,一灯传三代

网友:
有道理的。降低亮度还可以延长LED寿命,争取一灯传5代

元件多了故障率飙升……

网友:
国网四个月来换一次电表,没通知直接拉闸,有一次在玩游戏断电了,火大,下楼一看在换表,直接喷火,开骂
问是不是因为我家用电少,以为在偷电?劳资晚上抖抖索索玩电脑,你们是没看见
工人大哥指着电表上的电话说,你打电话骂吧,我们也是接单干活
原来这世道用电少了也是坏人,不配合电网工作
只许配合发电量少于用电量

网友:
哈哈,越简单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