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两个前轮,与两个后轮对调,要做四轮定位或动平衡吗?

楼主(2024-01-30):
车已5年多,

早两日查看车胎,发现两前轮的胎出现在很多细裂纹,面后面两个胎却少很多。

应是老化所致,因跑得少,不想换胎,打算将两前轮与两后轮对调。

在微信群上,有人说要做四轮定位,有人说做动平衡,也有说不用做都可以

这样,不知如何是好了

网友:
动平衡是换轮胎后才做。补胎标识好位置,也不需要做。需要做的症状是高速轮胎晃动。

四轮定位是车子跑偏、轮胎偏磨、转向系统受损才做。换轮胎时也不用做。

四轮定位是维修项目,出问题再做。

网友:
前后交叉互换原则。互换后根据情况再做四轮子定位。同时注意前轮前束。

网友:
5年了,橡胶老化得差不多了,安全点可以换掉,如果只是市区开上下班的可以延长点。

网友:
动平衡不用  但是四轮定位最好做下。

网友:
只做四轮定位即可。

网友:
只是换位不需要动平衡,轮胎没有磨偏,车辆不跑偏,不需要重新四轮定位

网友:
开的不多,问题不大。如果经常上高速的,最好换2个,放前面。

网友A:
粗人,换啥换,等漏气了换新的
细人,前后翻胎,交叉换,测量花纹深度,
检查前轮前束值,后轮前束值,偏差过大做四轮定位
偏差不大,做动平衡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人,换啥换,等漏气了换新的
细人,前后翻胎,交叉换,测量花纹深度,
检查前轮前束值,后轮前束值,偏差 ...

图二画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人,换啥换,等漏气了换新的
细人,前后翻胎,交叉换,测量花纹深度,
检查前轮前束值,后轮前束值,偏差 ...

这是哪来的图片,中间那个前驱的是要把4个轮子都装前面吗

网友:
不需要做定位,动平衡也不需要,不过做一下动平衡更好,因为轮胎的磨损可能已经影响了动平衡。

网友B:
看看你轮胎花纹的磨损情况,磨损正常不用做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轮胎花纹的磨损情况,磨损正常不用做定位

开得少,基本上没有什么磨损。

就是有裂纹。

网友:
原来轮胎做过动平衡,直接换就行,4轮定外不用做,我都是直接调换的,补胎做过动平衡就行

网友:
就是,前轮驱动跟后轮驱动不是一样的交换轮胎吗

网友C:
开一阵子看下会不会吃胎,正常是不用做四轮定位,轮胎正常可以跑十万公里,佛系点开,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一阵子看下会不会吃胎,正常是不用做四轮定位,轮胎正常可以跑十万公里,佛系点开,省钱 ...

谢谢!

我已经是很佛系的了,高速都在106左右,就是为了省钱!

网友:
才知道还可以这么玩!

网友:
还是习惯于只要更换位置就做动平衡,经常跑高速,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