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使用快速烙铁修补塑料件

楼主(2024-01-30):
卫生间修补了两块瓷砖,使用美缝剂,借了一个枪,结果摔坏了,看看能不能用快速烙铁压几个钉子进去修复。

手头有一把快速烙铁

由于无法控温,一直当塑料切割/熔接机使用。去网上买了些专用的塑料修补钉,由于功率太低温度达不到,改而使用订书钉。

去掉原发热头,装入两截铜管,外径2mm,内径1mm

把订书钉改一下形状方便压入

插入订书钉

修补后效果:感觉强度还过得去,基本上压入到塑料的中间。

试试视频

网友A:
我全屋的美缝我自己搞的,累死个屁了,以后再也不自己弄了。

孙寡妇要问你了:你这是用了多大手劲?把手都给干断了???

网友B:
这跟汽车修复保险杠蒙皮一样的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全屋的美缝我自己搞的,累死个屁了,以后再也不自己弄了。

孙寡妇要问你了:你这是用了多大手劲?把手都 ...

累死人了,就七条缝,整了好久还是效果不行……
放窗台上,然后就……

预备唱:挥一挥手我不愿你走,可是不见你回头, 你消失在眼中我无从忍受……

网友C:
看来这种方式还需要有个对应的工具

网友D:
别的不说,这动手能力刚刚的

网友E:
订书钉容易生锈最好外面覆盖一层塑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累死人了,就七条缝,整了好久还是效果不行……
放窗台上,然后就……

你没掌握美缝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这种方式还需要有个对应的工具

7年了,这个烙铁还没有降价。貌似还要三十多还不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的不说,这动手能力刚刚的

感谢肯定,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掌握美缝技巧,

看视频人家的那么溜……
这种头子很脆,裁纸刀不好切削出好的形状,切一下崩了再切又崩。可能头子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订书钉容易生锈最好外面覆盖一层塑料。

尾部掰断的,懒得去封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跟汽车修复保险杠蒙皮一样的手法

嗯嗯。。。。

网友F:
这剪断后肯定还得用铬铁烫一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剪断后肯定还得用铬铁烫一遍吧

懒烫得了,还回去明明白白的显示是接起来的,如果老板不满意就只能买一个给他了。哈哈哈

网友G:
我电动车上的塑料件就是这样修补的,但近期发现原地方又破了,难道是订书针用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电动车上的塑料件就是这样修补的,但近期发现原地方又破了,难道是订书针用少了? ...

可能多用几个效果好点

吓得我又补了几个。。。。。。

网友:
快速烙铁的新用途。

网友:
用订书钉不错的想法

网友:
记得类似修汽车保险杠的视频里面还要在修复部位刮腻子然后喷漆处理,才好看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