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断定电容与稳压管均失效了?

楼主(2024-01-30):
想偷懒,问大家。电路如下图:在PCB上测量14烧断了,电阻档无穷大,R15阻值10欧姆。470微法电解电容正反表笔测量阻值都是35欧姆,稳压管正反表笔测量阻值都是25欧姆

能否断定电容与稳压管均失效了?请老法师指点江山

网友A:
如果R5是10欧姆,那么就是稳压管短路了。不过不可以断开R5测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R5是10欧姆,那么就是稳压管短路了。不过不可以断开R5测量吗?

老法师你好
请问什么条件下,稳压管不经限流电阻
就像如图这样,直接横亘在输出电压的两端?

网友:
稳压管击穿了,正常情况下万用表电压太低,无法反向击穿稳压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法师你好
请问什么条件下,稳压管不经限流电阻
就像如图这样,直接横亘在输出电压的两端? ...

对于这个电路来说,前面两个电阻都是稳压管的限流电阻。

不要划入方向变一下就有不同理解。

你把两个电阻都竖起来华,可能你就看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个电路来说,前面两个电阻都是稳压管的限流电阻。

不要划入方向变一下就有不同理解。

老法师是和蔼的老师

网友C:
稳压管基本肯定烧了,电容的话断开稳压管再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压管基本肯定烧了,电容的话断开稳压管再测吧

乐于助人的老法师

网友:
测电容你用电容档测啊,最好是LCR,可以看一下D值,有时候万用表测电容正常但是LCR测电容已经坏透了

网友D:
这是输出接了25欧的电阻了吗,电容处阻值35,稳压管处25,相减刚好10欧为R15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输出接了25欧的电阻了吗,电容处阻值35,稳压管处25,相减刚好10欧为R15阻值 ...

空载,未接负载

网友:
量呗,没有三用表呀,那就换人

网友:
这个好办,把R15断开一端分别测量稳压管和电容就什么都明白了,想偷懒买新的。

网友:
稳压管有问题,从测的阻值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