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电磁炉维修

楼主(2024-01-30):
电磁炉正做着菜,啪的一声,整屋断电了,到外面一看,空开跳了,合闸后发现电磁炉不开机了。
这个电磁炉之前修过一次,上次换了个电容,补了几处焊
再拆开,首先量保险,果然断了,手术刀挑开热缩管,发现里面已经黑了
量了几个电容,发现是短路状态,顺着电路跑,发现IGBT和整流桥也是坏的
查看周围,有一个电阻端帽也腐蚀了一半
电桥测一下几个主要的电容,发现上次换的2uf电容也降到1.4了
淘宝订购零件,换掉,原来的16a保险忘记购买了,零件堆里找了个15a的换上,顺便给干了的硅脂都换掉
弄完装机测试ok

换下来的零件,成本约5块

发布于 2024-01-30 10:26・IP 属地北京

网友:
自己会修就是方便省事

网友:
看来都修熟手了,三下五除二换了就好

网友A:
哪个先坏的引起的

网友:
轻车熟路,TB有卖套件的,原来都是这么坏的,直接换上就好了

网友B:
你这电磁炉用了至少有十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先坏的引起的

没细研究,感觉可能是2uf电容容量降低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磁炉用了至少有十年了吧

不知道啊,我地摊40块钱捡的,我用了大概3年。 型号是GC-20XCA,好像2013年电商就有卖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哪个先坏的引起的

应该是上次买的电容不过关,随着使用时间容量变小导致的IGBT炸管,引起的一连串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上次买的电容不过关,随着使用时间容量变小导致的IGBT炸管,引起的一连串反应。 ...

有可能,买不到原装的

网友:
就是折腾.就是换.就是玩.修个电家还是正常的

网友:
2的变成1.4不至于炸鸡,,,变成0.4就不好说,,还有隐患木有处理,,迟早再炸

网友:
技术不错,有电桥,是专业人士

网友:
工多艺熟,修多了马上就知道哪里出问题!

网友:
电桥又是个啥玩意儿哦

网友D:
应该还有隐患木有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还有隐患木有处理。

有可能吧,用了几天,目前还没炸
我对这种接220v的东西,不太上心,更喜欢一些弱电的小玩意

网友:
也修过,都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