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忠岭LED锂电头灯灯珠虚焊

楼主(2024-01-30):
    朋友的忠岭LED锂电头灯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2190-1-1.html,最近亮度忽明忽暗,经查系灯珠虚焊所致,重新拆焊后正常了

PTC加热板

灯珠7×7mm

清理后的焊盘后重焊

7V左右就微亮了

却看不到核心

9V供电21W

9.2V 27W

电池供电高亮档实测电压8.4V

网友:
铜基板啊。。。舍得

网友:
垃圾做工

网友:
三串三并核心吧

网友:
居然还是铜基板

网友:
原来这就是九核灯芯。

网友A:
这么大的功率,原厂的散热不够啊,是不是长期过热导致的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功率,原厂的散热不够啊,是不是长期过热导致的虚焊?

我想应该是这样

网友B:
功率够大,电池估计是背的

网友:
加强散热啊

网友C:
虚焊8成灯珠过热导致,这么大功率这种散热等于没有,估计焊好也挺不了多久,下次可能就不是光虚焊这么简单了,光衰加短命不可避免~

网友:
这灯珠要焊上去得用热风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够大,电池估计是背的

是的,文中链接的帖子中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焊8成灯珠过热导致,这么大功率这种散热等于没有,估计焊好也挺不了多久,下次可能就不是光虚焊这么简单 ...

应该是的,灯杯是有镀层的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功率,原厂的散热不够啊,是不是长期过热导致的虚焊?

塑料灯杯,导热硅脂也少,散热不好

网友:
功率过大,灯珠受不了,过热导致虚焊。

网友:
扇热作的真大

网友:
这么大功率

去钓鱼吗

网友:
之前有个电筒也是,打开开关瞬间很亮,立刻变暗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样的灯,散热必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