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Rigol示波器破防了,才有后来的百花齐放

楼主(2024-01-30):
Rigol官网赫然写着公司DS3000系列示波器实现国产数字示波器的突破

市场发现为了保护Rigol设计,芯片疯狂打磨,Rigol就被誉为打磨大师。估计乔布斯与沃兹尼亚克都得说:我们发布APPLE2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招。
但最近渐渐的,我发现出现了安泰信ADS7042SN示波器的电源板,居然做到了与Rigol DS5062示波器的电源板可以相互替换,如下图

而且,我发现LCD偏置电压供电这路所用电容与我Rigol ds3000系列上容量完全一致,都是470微法,只是耐压从50v降到了35伏特。电阻没变依然是10欧姆

从输出电压31伏特,敢采用耐压35伏特电解电容这一点来分析,安泰信设计上更开放,Rigol太保守了

与它们的前辈DS3000相比,它们依然采用12pin电源输出接口,布局基本相同

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天下文章一大抄

网友:
你抄我我抄你,发现问题再处理,先有鸡,再有蛋,鸡生蛋来、蛋生鸡。

网友A:
竞然被你发现了。

网友:
实现国产数字示波器的突破

网友B:
也未必是抄,电路看起来复杂,说到底就拿几种形式。

重新设计一个也不能做到完全不同,何必费那事,直接找友商的供货商直接拿货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未必是抄,电路看起来复杂,说到底就拿几种形式。

重新设计一个也不能做到完全不同,何必费那事,直接找 ...

欢迎老法师的光临
貌似特斯拉供应链在中国
就是这样促进了国产电车发展

网友C:
我一直奇怪示波器为什么不用线性隔离电源

网友:
电源能互换不奇怪啊,毕竟只是几路电压而已,主板那是两回事了,关键还是固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竞然被你发现了。

事物发展都是有脉络可循的

网友:
估计是不是一家代工厂出的

网友D:
会不会是同一家代工厂的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奇怪示波器为什么不用线性隔离电源

即使用了线性隔离电源,接地还是不能少

网友:
就等着新的技术出来,有一家突破了,其他的就跟进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同一家代工厂的货

有人抄了。rigol 应该是被安泰信挖了几个人硬件逆向开始做示波器的。后来安泰信把示波器分支分拆独立了品牌,就是现在的鼎阳。

普源告鼎阳抄袭的案件告的就是安泰信,也败诉了n次。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NOMA3PV0519CQO3.html

网友:
国内的产品好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人抄了。rigol 应该是被安泰信挖了几个人硬件逆向开始做示波器的。后来安泰信把示波器分支分拆独立了品 ...

感谢,原来两家都是上市公司

网友:
https://www.rigol.com没看到有DS3000系列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人抄了。rigol 应该是被安泰信挖了几个人硬件逆向开始做示波器的。后来安泰信把示波器分支分拆独立了品 ...

做示波器做到上市,走上人生巅峰了啊,

网友:
输出电压31伏特,敢采用耐压35伏特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