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孩看视频保护眼睛,求电脑连接到老电视的方法

楼主(2024-01-30):
小孩学习看视频,显示器太小,怕伤眼睛,配了台老台式机,运行WIN10很快,台式机主板有个HDMI接口,电视机上有两个HDMI接口,用HDMI线连接后,选择信号源就正常显示了,但是可能因为主板是二手的缘故,经常出现电视找不到信号源的问题,重新插拔也不行,然后有时候又正常,重装显卡驱动也不行(核显,没独立显卡)。

现在想放弃用HDMI的方式,请问用USB线连接行不行?电视是个十几年的老创维,有两个USB接口+两个HDMI,但看电视系统信号源没有USB选项,所以拿不准。请大家指点下有什办法。

网友:
你见过谁用过USB接口输入视频啊?

网友:
可以用VGA线连接,然后选择第一张图片的最右边电脑输入

网友:
难道不是HDMI线有问题?

网友:
把显卡的节能功能取消试看看

网友:
有VGA可以接VGA试试,感觉VGA接口问题比较少,HDMI经常这不行那不行的

网友:
usb不能转视频信号的,要么vga线要么买个vga转hdmi线也行

网友:
换好点的HDMI高清线

网友:
找个机顶盒HDMI连接电视,确定一下到底是电视HDMI口有问题,还是电脑HDMI问题

网友:
线有问题的概率大,换个线试试吧

网友:
可以用VGA线连接电视,接口不对的话网上有转接的线卖。

楼主:
谢谢回复
发现主板有DVI接口,淘宝下单了DVI转HDMI的配件,到货试试看

网友:
VGA 直接接 电视

音频走 音箱

用hdmi是 音视频 一线同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发现主板有DVI接口,淘宝下单了DVI转HDMI的配件,到货试试看

正确选择

网友:
有一种VGA\HDMI\DVI的转AVI的,十几二十一个。

网友:
也可以换条好点的HDMI高清线

网友A:
因为是老设备,可能是HDMI接口氧化所致,把接口认真刮一刮试试看。我的就是这样处理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老设备,可能是HDMI接口氧化所致,把接口认真刮一刮试试看。我的就是这样处理好的。 ...

是的,好多情况就是这样

网友:
最好是音视频线路分开, 因为电视机那个音箱看起视频和动画电影来很不得劲....

网友:
这个折腾没意义,你注意电脑和电视开机顺序就好了,先开电视,选择对应的hdmi口输入,再开电脑,让系统自动侦测外部显示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