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3口切换电路请教

楼主(2024-01-30):
最近在做个小玩意,要在3个口之间切换,没啥经验,想了半天没个好方案,请数坛的大神们支个招
如下

1 2 3   3个接口上RX TX同时接通或断开
1 2相连的时候rx-rx  tx-tx  同时13  23 的tx  rx断开
1 3相连的时候rx-rx  tx-tx  同时12  23的tx  rx断开
2  3相连的时候rx-tx   tx-rx  同时12  13的tx  rx断开
用啥芯片或物理开关能实现这种切换呢

网友:
模拟开关啊啊

网友:
有多路切换电子开关,具体要自己找一下合适的,可以参考KVM切换器的

网友:
这种多路切换开关多得很吧

网友:
继电器加旋钮

网友:
可考虑使用模拟开关IC,
74HC 系列, CD系列,
国产的有SGM系列,还有CH系列等等。

网友:
楼上说得对

楼主:
模拟开关?具体是啥

网友:
来参观学习一下

网友:
上PLC解决问题

楼主:
这牛刀有点大啊

网友:
开关可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