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剃须刀通病,电池有电,闪橙红色灯,容易被1.2V电池误导

楼主(2024-01-30):
剃须刀闪橙色灯,测量电池,2.5V,这不是有电吗?

里面是2个1.2V的电池,串联2.5V不是很正常的电压吗?

此时,只要插上充电器,“激活”一下,就能正常工作了

并且连续开半小时,都在转,电池应该是好的啊

电池下面的黑色“圆柱”体的什么东西啊?

后来直接买了一组电池,换上去就好了

这种电池很奇怪,插充电器检测,充满电,电压要到 3.1V多,到2.6V 以下就不能开机了

不是1.2V的电池吗?怎么电压这么高啊?

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换电池就可以了,虽然看起来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A:
很奇怪的是很多电动剃须刀都有1.2V的镍铬充电电池,为什么不用3.7V锂电?

网友B:
有没有分别单独测量每节电池,不知道是其中一节电池有问题还是两个同时出问题,不过既然要更换还是两节同时更换好些。

网友:
您这个低于2.6V不开机,我牙刷,换了新干电池,两节7号的碳性电池,换的新电池也不转,换快没电的就能转,谁知道是什么毛病

网友C:
哪有黑色圆柱体?热缩管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分别单独测量每节电池,不知道是其中一节电池有问题还是两个同时出问题,不过既然要更换还是两节同时 ...

单独测过,2个电压都是1.25V,一致性很好的

网友:
冬天内阻大了,正常现象啊。。。
有的电动牙刷也这样。。。

冬天手机30%电直接往2%掉也很常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有黑色圆柱体?热缩管部分?

这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的是很多电动剃须刀都有1.2V的镍铬充电电池,为什么不用3.7V锂电?

电路简单,电池便宜

网友:
谢谢分享,也有飞利浦剃须刀。

网友:
镍氢我试过充到1.7 问题不大吧

网友:
电路板内涵丰富啊

网友:
之前剃须刀电池不耐用,打开发现电池是特殊的两边凸起的1.2v电池,后来换成了爱乐普

网友:
飞利浦剃须刀做的就是好!

网友:
镍氢电池,老化,内阻变大。所以现在我都不想用镍氢电池,用普通干电池省心得多。

网友:
手头也有飞利浦的剃须刀,正常用着

网友D:
应该不是2.6V吧,楼主是用可调电源测出来的最小开机电压吗?

网友:
黑色圆柱体是测温的吧

网友:
电池老化了,内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2.6V吧,楼主是用可调电源测出来的最小开机电压吗?

不是,是老电池的电压低于2.6V就不能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