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12v24v电瓶测试仪 JF-T-01A

楼主(2024-01-30):
小电瓶车用了几年,电池不行l在某二手上淘了个测试仪

58拿来测试一下,感觉还是有点意思,拆解一下给大家看看
外观

注意背面有参数是针对不同容量的电瓶要调整放电电流的

内部

拆解到这里下面上测试步骤
上夹子到电瓶端子上

测试仪有显示了,在P1下可以选择最左侧的测试标准,我用的第一个默认的

确认后进入P2放电标准懂得大佬科普一下

确认后进入P3选择电流大小注意对应背面表格
我的12a的就是210a
继续确认就测试大概5秒就出结果

这个现实健康度只有58% (100%满分)内阻24.2毫欧。正常的10毫欧左右

往下翻是电压,好的应该是13v

最后是放电电流,好的应该是220A以上

谢谢欣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买了一个和你这个一样,感觉还可以,不过测了三四次后一直在吃灰

网友:
这个放电电流不知道他是怎么检测出来了?不过可以测内阻还是不错的。

网友:
放电流测压降?

网友:
这就是个四线测试仪,如果夹子没夹好的话会报错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精度怎么样

网友:
头一次见此类拆机,就不知准不准。

网友:
修电动车的买一个这个还可以,个人家庭买了没什么意思,话说现在电瓶价格也不贵了。

网友:
类似的我也买有一个,好像功能更加丰富一些。

网友:
这个可以,看着不赖!

网友:
这个测容量就是估计。很可能不准的。

网友:
现在的铅酸蓄电池越来越不耐用

网友A:
看电阻的块头不像是能通过数百安培的那种。估计是用十多安培电流放电测出内阻,然后假定内阻与电流无关,外推计算当端电压下降到极限低压(比如说8V什么的)时的电流作为最大放电电流。

网友:
图片显示使用的夹子不是开尔文夹,内阻测试应该不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电阻的块头不像是能通过数百安培的那种。估计是用十多安培电流放电测出内阻,然后假定内阻与电流无关,外 ...

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内阻测量基于直流压降法,放电电流其实只有1a出头,那两颗水泥电阻20欧并联,最大测试电流不会超过1.5a,最大放电电流就是基于内阻和开路电压计算出来的,属于比较简易的测量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内阻测量基于直流压降法,放电电流其实只有1a出头,那两颗水泥电阻20欧并联,最大测 ...

今天看见内部发现是四线,感觉已经很不错了。外面看起来只有两线,可能是为了牢固用的护套线。用不足2安培电流下测得的数据去外推数百安培工况下的情形,怎么看都有点不放心。
当年4S店每次检测这个项目我都是不相信的。第三年就说我的电池寿命仅剩下一小半了,劝我换新电瓶,不然会随时趴窝。 有这个设备加持,再结合他们字斟句酌的话术,估计9成的车主都会被吓得立即换新电瓶。事实上那个电瓶到第六年才因为发电机坏了误以为电瓶不行才被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看见内部发现是四线,感觉已经很不错了。外面看起来只有两线,可能是为了牢固用的护套线。用不足2安 ...

直流压降法输入端不一定要求4线,因为开路电压和带载电流分别测试的,测量开路电压基本用不上4线,带载时电阻电流是恒定的,由于输入是两线供电带载后有压降,和内部电压采样就不是一个参考点了,因此带载电压采样必须差分采样,所以需要伪4线采样。4儿子店的人主要任务不是服务顾客,而是捞钱,上次我也被忽悠充了个vip,他'娘'的到现在也没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压降法输入端不一定要求4线,因为开路电压和带载电流分别测试的,测量开路电压基本用不上4线,带载时 ...

开路电压确实不需要四线法测量,但是当电瓶开始放电时,为了测量电瓶桩头上的真实电压,不采用四线法怎么处理呢?后面说的“带载电压采样必须差分采样”和“伪四线法”没明白怎么回事。望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