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同样耳麦在不同笔记本上录制的音量不一样!

楼主(2024-01-30):
同样耳麦在不同笔记本上录制的音量不一样!一台ACER,一台nec的,一唯录屏,选择只麦克风,麦克风音量调至最大,两台笔记本相同设置,acer录制声音正常,nec的录制出的声音很小,几乎听不到,请教大家会是什么缘故呢?

网友A:
这还用问,两台不同的电脑,电脑主板不一样,芯片不一样,软件版本不一样等情况都是影响因素。同一个人吃同样一道菜还能吃出不同味呢。

网友:
看电脑厂家埋了什么雷,恰好被你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用问,两台不同的电脑,电脑主板不一样,芯片不一样,软件版本不一样等情况都是影响因素。同一个人吃同 ...

问题是:有问题的那台,有自带麦克风录音,录制出的视频播放时音量正常,但用专门耳麦录制,录制出的视频,仍用耳麦听音量正常,如果外放,音量极低,几乎听不到!

网友:
我新电脑微星B760主板是用后面插口声音很小,换用机箱插口又很大,搞来搞去搞不懂